我用AD18STM32的库导入芯片,但是芯片引脚不全

楼主:
比如说PIN1,我就找不到在哪里?

网友:
来自 4楼

我找到了,它的这东西有两部分!!!

网友:
有的管脚应该是隐藏了,打开元件库,找到该元件,在属性中勾选 Show All Pins on Sheet (Even if hidden) ,即可显示出隐藏的管脚。

网友:
感谢版主回复,但是所有引脚都是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