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工程例子导入后,提示不匹配,运行不了

楼主:
#16019-D file "C:/ti/ccsv6/tools/compiler/c2000_6.2.5/lib/rts2800.lib" specifies large memory model, which is not compatible with small memory model specified in a previous file or on the command line
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希望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大小端的问题,经常遇到,需要换一下数据库类型。

网友:
用一个别人的库做下说明: 一般是csl5509x.lib是大端的库,删除,然后添加成小端的库即可解决csl5509.lib

网友:
你试试新建工程这里改一下可不可行哦

网友A:
居然不能发图片,新建工程界面有Advanced settings   里面 Device endianness 的big little

网友:
好,我捣鼓捣鼓

网友:
你好,请问是在properties中进行设置吗,这里回复好像上传照片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能发图片,新建工程界面有Advanced settings   里面 Device endianness 的big little

回复框右边有一个点此添加图片或附件

网友:
大存储模式,有个选项可以选的吧

网友:
出错的是是 large memory model,不是big endian吧,大存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