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载出错

楼主:
STM32最小系统板,一直都是用ST-LINK调试器下载,刚才不知为什么突然下载出错,显示找不到MCU,我反复检查了相关的设置,没有发现问题,单片机能正常工作。换了一块最小系统板,第一遍可以下载,第二遍又出错了。杜邦线也检查并更换了,没有解决问题。出错的信息如下:
Tue Nov 20, 2018 10:33:00: Fatal error:ST-Link, No MCU device found   Sessionaborted!
Tue Nov 20, 2018 10:33:00: Failed to load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7.0\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10xx8.flash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第一遍下载后把与下载相关的IO引脚状态修改了,以后无法进入下载模式,建议用JTAG模式下载修改后的Flash或擦除Flash修复。

网友:
谢谢提醒,我再检查一遍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遍下载后把与下载相关的IO引脚状态修改了,以后无法进入下载模式,建议用JTAG模式下载修改后的Flash或 ...

    您的判断非常正确,我是在商家提供的检测代码基础上编写的,其中一句被注释的代码
//    AFIO->MAPR = (0x00FFFFFF & AFIO->MAPR)|0x04000000;       //关闭JTAG
被我好奇地撤销注释,之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为了排除下载器的问题,我又重新买了一个下载器和最小系统板,经测试排除了下载器出故障。
    解决的方法是改变STM32的启动模式,BOOT0=1、BOOT1=0,就可以顺利下载了。
    再次向你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