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行过程中突然停止运行是怎么回事

楼主:
电机运好好的,突然停止运行,发生这种情况,一定要留意负载方便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动,机械上有没有卡死的情况发生,检查负载上有没有什么东西阻挡了,有异物要及时清理。先粗略判断机械方面有没有大的问题发生了,然后再考虑电气细节。行

1、有条件尽可能断开电机和负载联轴器,然后用手盘动一下电机轴看看有没有卡滞的问题,先排除电机内部有没有碰壳或者轴承没有油干磨。如果是放了很长时间的设备,需要检查有没有氧化生锈腐蚀存在。
2、如果是新装配的电机和负载,需要检查是否装配过充中,存在某个方向歪了,比如水平没有对齐,同心不对位等情况,或者转子和转子过紧过松了造成。
3、如果电机有驱动器之类的,检查驱动器的历史报警记录,看看是什么报警内容,对症下药能比较准确及时处理。
4、新装的系统,也要重新考虑是否电机规格选小了,运行一阵子了产生过载问题,可以在下次启动之后测量一下负载电流,看看是否超过了额定电机电流,不排除小马拉大车引起的堵转发生,如果是,需要更换大功率的电机。
5、从主回路来看,可能会有短路,缺相,过流过载,电机控制设计时候,都需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而添加了对应的保护功能,可以先用万用表在断电时候,测量三相电机的阻值是否平衡合理,用摇表测量线圈对地的绝缘电阻,一般都要有5兆欧以上才是正常的。如果电机本身三相不平衡,或者对地绝缘不好了,当然需要修理的。另外过载,缺相,过热,过流等保护器件是否选型合适,参数是否没有匹配好等,都要仔细检查。
6、如果是直流电机,需要检查是否碳刷整流子之类的严重磨损引起的过流过载。如果是永磁电机,不排除是失磁了引起的过流过载报警造成。
7、如果有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之类的,可能是驱动器,编码器等问题引起的,这种需要查故障代码,如果查不到,只能找一台新的同样机型装上对比测试。
8、控制回路上,就比较复杂了,如果是继电器控制电路,可能是继电器线圈用久了,发热后吸合能力不足造成,或者是触点接触不良时间长了阻值变大造成误动作,这种情况需要更换对应的自保或者互锁继电器。如果是PLC或者数控系统,不排除是软件问题,比如逻辑上的错误,或者是外边的连锁开关误动作造成,这些需要根据电路图来判断和找问题。
9、电源电压波动也可能会造成电机瞬间停止工作,电压击穿了电机,这种情况比较少,但是也见过,而电压波动厉害对控制系统影响比较常见的,这样会直接造成控制系统无法正常运行而让电机停止工作。

深圳市华科电气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