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低噪宽带运放

楼主:
2芯积分
本人想设计一个带宽为15MHz~25MHz的放大器,20MHz的增益能达到40dB。输入信号为1mv左右。我用OPA847同相放大电路进行模拟发现输出信号的相位产生漂移,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电路还需要增加什么电路来增加它的实用性?新手求指教

网友A:
相位移动是正常的。若要相位没有移动,除非你的放大器带宽无穷大,否则必有相位移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位移动是正常的。若要相位没有移动,除非你的放大器带宽无穷大,否则必有相位移动。

哦,好的。谢谢。那这个电路还需要增加其他部件吗?这是直接做成成品可以使用吗?

网友:
最好在负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小电容,这样工作更容易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好的。谢谢。那这个电路还需要增加其他部件吗?这是直接做成成品可以使用吗?

通常放大器对相移不敏感,或者说对相移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求在带宽范围内幅频特性平直(这也同时保证了带宽范围内相移不超过特定数值)。但在滤波器等应用中,对相移是有要求的。
至于你的电路是否还需要增加其它部件,是否可以做成成品使用,我不敢肯定。此电路仅仅是一个大系统的一小部分,是否可以使用,那是需要从整个系统出发考虑的。

网友C:
仿真低噪宽带运放漂移这么多,实际用的做成成品使用估计还要漂,,对相移有特别的要求估计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位移动是正常的。若要相位没有移动,除非你的放大器带宽无穷大,否则必有相位移动。

并联一个1pf的电容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并联一个1pf的电容可以吗?

与R13并联1pF电容,可以增加稳定性,但不宜并联2pF以上的电容,否则可能无法达到25MHz带宽。
并联电容后,相移可能更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放大器对相移不敏感,或者说对相移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求在带宽范围内幅频特性平直(这也同时保证了 ...

这个电路就是一个完整的电路了,我只做一个信号放大电路。输入端和输出端就是两个连接信号的座子了。您看看这样的话还有没有哪里需要改进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R13并联1pF电容,可以增加稳定性,但不宜并联2pF以上的电容,否则可能无法达到25MHz带宽。
并联电容后 ...

哦,好的。谢谢。我刚刚试了一下并联一个1pf的电容,相位确实还有些偏移。放大电路有些偏移也可以。请问还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就是一个完整的电路了,我只做一个信号放大电路。输入端和输出端就是两个连接信号的座子了。您看 ...

这个放大器单独一块电路板,输入输出和电源用插座联接?
恐怕你的这个放大器要放到一块大电路板上吧?
单独看这个电路,没有什么需要进一步改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放大器单独一块电路板,输入输出和电源用插座联接?
恐怕你的这个放大器要放到一块大电路板上吧?
...

就是单独的一块电路板。好的。没什么改的我就打算做一块板子实际测试一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真低噪宽带运放漂移这么多,实际用的做成成品使用估计还要漂,,对相移有特别的要求估计不行

有没有办法改进一下这个问题呢?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放大器的频率特性问题。
运放闭环后,在低于闭环截止频率的范围内可以近似为一个一阶低通网络,信号频率越靠近闭环极点则相移越大,所以要减少相移就要提高闭环带宽。
OPA847这个运放是一个电压反馈型运放,手册给出的单位增益带宽为3.9GHz,放大100倍时其闭环截止频率大约是39MHz,按照一阶低通网络计算,相移(弧度)=-arctan(f/fc),所以在25MHz时的相移大概有30度!
如果需要严格限制相移,那么就必须提高截止频率。
方法之一是降低闭环增益,例如用两级放大器,每级放大10倍(这个方法对于OPA847不太合适,因为这个放大器是不完全补偿的,闭环10倍增益容易自激,除非另加补偿电容)。
方法之二是选用电流反馈型运放,因为那种运放的闭环带宽受闭环增益的影响较小。
具体可以翻阅我以前两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9022-1-1.html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1286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