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电路为音频放大,求大神解读

楼主:
求大神指导下C14,C15,R27,R28在电路中的作用

网友A:
U4A反相输入端串联了C16和R25,这两个元件将使放大器的幅频特性在1600Hz以下降低(C16看不清是10nF还是10uF,这里按照10nF计算,若是10uF则在1.6Hz以下降低,可以不考虑)。
U4A输出端串联了R22和C9。C14和R30、R27、R28将会使幅频特性在180Hz以下有降低。但此降低与输入端的C16和R25不同,仅仅是下降一个“台阶”,而且“台阶”的高度相当小。
至于C15C17,因其容量相当小,音频范围内估计不必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U4A反相输入端串联了C16和R25,这两个元件将使放大器的幅频特性在1600Hz以下降低(C16看不清是10nF还是10uF ...

厉害了

网友A:
其实,如果你能够仿真,分别对原电路和去掉C14(开路)的电路仿真一下,看看两个仿真的幅频曲线,很容易看出有C14和没有C14(开路)幅频曲线的差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你能够仿真,分别对原电路和去掉C14(开路)的电路仿真一下,看看两个仿真的幅频曲线,很容易看 ...

推荐一款给力的仿真软件吧,我平时都用Multisiu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款给力的仿真软件吧,我平时都用Multisium,

我也只用过Multisium。

网友:
此电路中U4B前面一堆RC构成一个高通与一个低通的串联,应该是一个带通滤波器。
其中R22、R23、R30、C9、C14构成高通,R27、R28、C15、C17构成低通。但是这两个RC滤波器之间并没有完全隔离,所以要写出完整的传递函数比较繁。

网友:
近似估计的话,R22、R23、R30、C9、C14构成的高通截止频率大约在80Hz,R27、R28、C15、C17构成的低通截止频率大约在8kHz,所以这个带通滤波器的通带大约在80Hz~8kHz

网友C:
近似估算的话,这个带通的低频截止频率大约是80Hz,高频截止频率大约是8kHz,所以整个带通的通带频率范围大约在80Hz~8k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近似估算的话,这个带通的低频截止频率大约是80Hz,高频截止频率大约是8kHz,所以整个带通的通带频率范围大 ...

U4B引入了正反馈,看起来还真是个带通滤波,

网友:
有条件的话可以自己将电路图画出  用仿真软件    Multisim   仿真一哈   具体就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