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2844和单端反激开关电源的散问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如图的uc2844配合的单端反激电源原边测(部分图)
【1】是通过隔离变压器TR2给uc2844提供一个隔离的GND1吗?
【2】发现是不是,只要作用UC2844,一定要提供一个副边绕组(本图是L2)给它供电?
【3】线圈L3和L4作用是什么?
【4】一般的单端反激式电源是一个功率管和主变TR1的原边绕组相串接
图中有Q1和Q2两个开关管的结构不理解怎么回事

网友:
TR1,TR2两个个变压器绕组?
建议先把原理图搞正确

网友:
我估计此电路是双反激电路。

变压器TR2用于为Q1和Q2两管门极提供驱动脉冲。

网友:
【2】发现是不是,只要作用UC2844,一定要提供一个副边绕组(本图是L2)给它供电?

如果+Vcc和GND1之间电源由220V交流市电直接整流滤波获得,一般是需要主变压器TR1附加一个绕组为UC2844提供十几伏特的工作电源。

网友:
【3】线圈L3和L4作用是什么?

如我3楼所说,用于为Q1和Q2两管门极提供驱动脉冲。

网友A:
【4】一般的单端反激式电源是一个功率管和主变TR1的原边绕组相串接
图中有Q1和Q2两个开关管的结构不理解怎么回事

这正是反激式开关电源的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一般的单端反激式电源是一个功率管和主变TR1的原边绕组相串接
图中有Q1和Q2两个开关管的结构不理解怎 ...

刨细节
【1】Q1外围的两个稳压管D1和D2,是钳稳住Q1的GS极之间电压?
【2】用TR2来输出两路信号,给两个门极,起到了类似光耦的作用吧,而且还只用了一个驱动芯片。
【3】图右下角附近的三极管BLW43它的导通,是L2产生的电压储存在C5中,把D7反向击穿后,提供be之间的导通电压?为何不直接从L2出来,整流后给2844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刨细节
【1】Q1外围的两个稳压管D1和D2,是钳稳住Q1的GS极之间电压?
【2】用TR2来输出两路信号,给两 ...

【1】Q1外围的两个稳压管D1和D2,是钳稳住Q1的GS极之间电压?
是的。防止GS之间电压瞬间过高而被击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刨细节
【1】Q1外围的两个稳压管D1和D2,是钳稳住Q1的GS极之间电压?
【2】用TR2来输出两路信号,给两 ...

【2】用TR2来输出两路信号,给两个门极,起到了类似光耦的作用吧,而且还只用了一个驱动芯片。

光耦二次需要独立电源,变压器不必使用独立电源,直接输出。
但变压器有缺点:占空比不能很大(接近于1)或者很小(接近于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刨细节
【1】Q1外围的两个稳压管D1和D2,是钳稳住Q1的GS极之间电压?
【2】用TR2来输出两路信号,给两 ...

【3】图右下角附近的三极管BLW43它的导通,是L2产生的电压储存在C5中,把D7反向击穿后,提供be之间的导通电压?为何不直接从L2出来,整流后给2844供电?

BLW43以及D7构成简单的线性稳压电路,目的是使UC2844供电比较稳定。
TR1辅助绕组半波整流电容滤波后直接供电给UC2844是可以的,因为UC2844供电并不要求很稳定。手册中推荐的电路就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2】用TR2来输出两路信号,给两个门极,起到了类似光耦的作用吧,而且还只用了一个驱动芯片。

光耦二 ...

应该是光耦二次测需要独立的供电电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图右下角附近的三极管BLW43它的导通,是L2产生的电压储存在C5中,把D7反向击穿后,提供be之间的导通 ...

哦,我想起来了,从BLW43输出的电压,即uc2844的vcc的供电电压,是D7的稳压值减去三极管的be间电阻(0.7V),R10和11是限流不烧毁D7用的,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图右下角附近的三极管BLW43它的导通,是L2产生的电压储存在C5中,把D7反向击穿后,提供be之间的导通 ...

uc2844控制功率管开通关断,这么重要的器件,为什么对于供电稳定性要求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光耦二次测需要独立的供电电源吧

“应该是光耦二次测需要独立的供电电源吧”

我在9楼原话是:“光耦二次需要独立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我想起来了,从BLW43输出的电压,即uc2844的vcc的供电电压,是D7的稳压值减去三极管的be间电阻(0.7V ...

我想起来了,从BLW43输出的电压,即uc2844的vcc的供电电压,是D7的稳压值减去三极管的be间电阻(0.7V)

应该是“我想起来了,从BLW43输出的电压,即uc2844的vcc的供电电压,是D7的稳压值减去三极管的be间电压(0.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uc2844控制功率管开通关断,这么重要的器件,为什么对于供电稳定性要求不高?

uc2844控制功率管开通关断,这么重要的器件,为什么对于供电稳定性要求不高?

该芯片确实对供电的稳定性要求不高。供电电压最高不能超过MOS管门极耐压(一般为20V),启动时电压不能低于15V,正常工作后不能低于9V。允许的变化范围相当大。
如果改用UC3845,允许的电压范围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光耦二次测需要独立的供电电源吧”

我在9楼原话是:“光耦二次需要独立电源”。

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独立电源,是连接光耦里面的三极管的集电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起来了,从BLW43输出的电压,即uc2844的vcc的供电电压,是D7的稳压值减去三极管的be间电阻(0.7V)
...

对对对,我手误了,哈哈哈,原来分析过所以知道,只是这次图是从右往左反过来画,没看出来一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支持楼主

谢谢,一起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