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问题

楼主:
求教,各位大神!这是设计的tm4c1294ncpdti3芯片的以太网接口电路,用的是自带信号变压器的接口座子,但是插上网线电脑没反应???

网友:
信息太少,无法判断。先好好检查电路和焊接,务必确认元器件的正确使用。

网友:
1、中心抽头电源要确定是不是3V3,我还见过1.8V的;
2、电压型的需要上拉中心抽头到电源,电流型的不需要;
3、要注意差分线阻抗匹配。

网友:
https://blog.csdn.net/tianxuechao/article/details/51436000   这篇文章里面关于以太网接口电路的设计和注意问题写的很详细,你可以看看

网友:
没反应很可能是硬件有问题的。不然咋也有个提示啊。

网友:
自带信号变压器的接口,要检查一下电路器件参数

网友:
解决了,这款芯片没有Mac地址,写入Mac地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