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该款系统板的原理图

楼主:
求这个板子的原理图   编程急用  各位大哥行行好   邮箱:634065876@qq.com

网友A:
如果只是编程,板子IO上不是有对应的标号吗?要原理图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编程,板子IO上不是有对应的标号吗?要原理图干什么

我想要用那个类似mp3口的那个通信数据,我不知道它接的是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要用那个类似mp3口的那个通信数据,我不知道它接的是哪里

我想要用那个类似mp3口的那个通信数据,数据是要测量的。原理图上看不到。如果是找芯片脚位。手册上有说明。查外围连接,用万用表测跟外部连接情况。

网友C:
你至少要给出这个板子的代号啊,信息给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至少要给出这个板子的代号啊,信息给的太少了。

额   尴尬  我就是不太清楚才在这里问各位大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