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烟雾探测器放大电路部分分析

楼主:
U开头的标号是连接mcu 的,R30 未接入;
u1-1是mcu管脚供电,u1-11是Timer 3 - channel 1 / ADC1_IN17
u2-6是接mcu  Timer 2 - channel 2 / ADC1_IN16

左边是跨导放大器,电流转电压,Vo1=V(TP4) - I(P0)*R14
第二级就看不懂了,应该是个比较器,正常时,输出高,来烟时为低,实际只有发射和接收管对射时,才有阶跃变化,喷烟压根没用,第一输出变化就几乎没有
U2-6接MCU是干嘛的,测AD?
如果是MCU的DAC过来的做比较器,那R13、C8、C17什么作用,不过连接的这个脚的STM8没有DAC功能。

网友:
“R30 未接入”
仅此一条,该电路必定不能正常工作——U2B反相输入端无直流通路。

网友A:
“U2-6接MCU是干嘛的,测AD?”

U2-6这个标号就是U2B这个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图中看不出接到了MCU。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6接MCU是干嘛的,测AD?”

U2-6这个标号就是U2B这个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图中看不出接到了MCU。

我给你看全图吧

网友:
u2-6接的mcu管脚功能 PB2/ TIM2_CH2/ ADC1_IN16 I/O -  Timer 2 - channel 2 ADC1_IN16

网友B:
正常时,输出高,来烟时为低,实际只有发射和接收管对射时,才有阶跃变化,喷烟压根没用-----------你不会没有做迷宫光室吧?烟雾粒子的作用就是作为很多面小镜子把光室中本来不能直接对射的发射管和接收管连接起来,应该是要配合专门设计的光室才好用。-------哦,或者是这个电路的放大能力不足导致漫射过来的能量放大后仍然不够触发后级电路,再仔细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时,输出高,来烟时为低,实际只有发射和接收管对射时,才有阶跃变化,喷烟压根没用-----------你不会 ...

有烟雾迷宫,喷烟进去变化太微弱了,在第一级输出中根本提现不出来,只有1~2mV变化,整个电路都是抄成品板子的,迷宫也是用的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时,输出高,来烟时为低,实际只有发射和接收管对射时,才有阶跃变化,喷烟压根没用-----------你不会 ...

先分析下第二级的原理吧,怎么实现比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分析下第二级的原理吧,怎么实现比较的

那个AD1的名字是你加的吗?能确认MCU的PB2是用做ADC输入功能吗?这也是MCU的timer脚,会不会是一个PWM输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分析下第二级的原理吧,怎么实现比较的

PB2会不会是PWM输出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先分析下第二级的原理吧,怎么实现比较的

我不确定呀,这个脚的功能只有两个,除了普通IO就是  Timer 2 - channel 2 ADC1_IN16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不确定呀,这个脚的功能只有两个,除了普通IO就是  Timer 2 - channel 2 ADC1_IN16

给PWm怎么工作呀,多少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PWm怎么工作呀,多少频率

你的参考样机能不能测到各个主要点的信号波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参考样机能不能测到各个主要点的信号波形呢?

拿去抄板就废了,就算是pwm,在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