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低热电势继电器

楼主:
有没有大神能推荐一款电磁继电器,要求低热电势的,触点接触电势小于200nV的。

网友A:
那恐怕得去找纯金触点的,定制肯定可以,一般零售市场采购就难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恐怕得去找纯金触点的,定制肯定可以,一般零售市场采购就难讲了。

我现在测的时候是继电器触角上焊接银线测的,后期就是我想焊在印刷板上,会不会再引入额外的热电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测的时候是继电器触角上焊接银线测的,后期就是我想焊在印刷板上,会不会再引入额外的热电势呀?

额外的热电势只要是常数或特定函数就可以补偿,硬件补偿、软件补偿都可以。触点因为容易受到环境和火花的影响发生局部变化,且变化无法预知,所以要求是足够惰性的材料以避免变化,非常数可就很难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