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ultisim 12.0仿真增益波形为什么不正常?看不出-3dB带宽

楼主:
如题,我用Multisim 12.0仿真出来的波形看不出-3dB带宽。请问是什么原因呀?????是不是我用错仪器了?

网友A:
移动波特图中游标,波特图下面窗口中显示内容不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移动波特图中游标,波特图下面窗口中显示内容不变化?

会变,但是无法识别出-3dB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变,但是无法识别出-3dB带宽

先移动光标到幅频曲线平直处,读出增益(分贝值),然后移动光标到增益比曲线平直处低3db处,此时光标处的频率就是-3db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