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创新GD32F350大赛作品初审答疑和作品评委点评,致敬我家认真的评委们

楼主:
大赛详情:点此了解

看看我们作品初审时发生的事儿~(大赛评选结果已公布,点此查看。)

三等奖 Justice_Gao:基于GD32F350的单导联心电采集系统

初审留言:
1、从代码看UART0与TFT屏幕通信,发送时间,UART1和蓝牙通信,网友描述相反
2、TFT屏幕没有像网友描述那样显示心电波形
3、代码写的比较漂亮

网友回答:

(1)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了UART0和UART1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1); //波特率115200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0);//波特率9600
其中COM0的串口通信使用printf,在api_rtc.c文件中的rtc_show_time函数中,发送时间采用定时器T0每隔一秒将RTC更新的时间显示在显示屏上
(2)UART1和蓝牙通信使用USART1_SendBuffer,所以评委的结论是对的,我在帖子上描述错了,“GD32F350通过UART0与蓝牙模块(nRF52832)连接”应该为“GD32F350通过UART1与蓝牙模块(nRF52832)连接”,“通过SPI/UART1与TFT显示屏连接”应该为“通过SPI/UART0与TFT显示屏连接”,非常抱歉,描述错了,对应的系统框图也需修改
(3)提交的作品的TFT屏幕是没有显示心电波形的功能,TFT显示我选择了总线驱动和串口驱动两个方案,lcd.c就是总线驱动的方案对应的代码,因为时间和难度原因,且该功能不在当时报名时定义需要实现的必要功能,该部分功能未在总结与展望中说明,非常抱歉;在显示屏显示心电但无法给出心电测试结果的评估报告,实际意义并不大,所以把功能是现在了手机移动端方案中未删除功能的描述;

参与奖wenyangzeng:基于GD32F350的数字式电容表

初审留言:

1、网友提供的原码不完整,没用于输入的电容值的Number_buf数据生成的代码,无法判断其视频演示的真实性
2、测试后的数据计算介绍不够
3、视频演示中测试15pf时的跳动在0.03pf左右,真实性存疑

网友回复:

(1)对1、2点都在压缩文件的源码中: cap.rar (12.92 MB, 下载次数: 0) ,如有疑问,可告知。
(2)在帖子的第一个原理图中可以看到在待测电容Cx上还并联一只电容CT。这只电容的作用是当Cx未接入时,限制这个自激振荡器的最高振荡频率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以避免频繁进入CMP0中断。本方案的一个特点是测量小容量电容时精度高,由于随着待测电容容量的减小,比较器输出的PWM频率增高,在一个测试周期内捕捉到的脉冲个数多,大大改善小容量电容的测试精度,反而大容量电容由于振荡周期长,脉冲个数少了,计数精度反而低了。经过实验,GD32F350最高工作时钟频率下,测试超过10uF的电容精度偏低了。降低主频会改善大电容的测试精度。
    测试后的数据计算在To_Buf()函数中,由于一直在纠结是否申请专利,所以这部分一开始没有贴出来。代码见文末。现简单介绍:
    变量CAP_Value是一个测试周期PWM计数个数,倒数后(1/CAP_Value)才是电容值,倒数公式中的分子是检测修正系数的值,这个系数值根据元件误差和系统时钟不同进行修正。得到CAP值后,我们还要减去上面提到的由并联在输入端的CT电容带来的基准偏差Offset值,在1-1999档里,要扣除的值是:CAP-=125300;这样在未接入Cx时,读数刚好为0.00。余此类推。

参与奖qi777ji:智能植物生长LED光照控制系统

初审留言:
1、框图中有温湿度模块,实际代码中未见到
2、代码写的挺乱

网友回复:

这个确实没有在里面,模块我上电的时候插错了电源烧了,买新的来不及,所以没有办法调试,我发的时候忘记删掉,抱歉了,其它功能都有的。(关于代码很乱,作品哭泣:万恶的资本家~苦命啊,我是半夜写的,白天还要加班啊!)

评委点评部分

一等奖 ketose:基于GDF350的无线数字对讲机
完成度比较高、代码质量比较高
二等奖 传媒学子:GD32F350 都市青年家庭安防卫士
东西挺好,后期制作挺好
参与奖 908508455a:光源控制器
完成度比较高
参与奖白丁:基于GD32F350的LED玩具

没看出怎么玩的,代码写的不错
参与奖sf116:汽车急刹爆闪装置

创意还好,功能简单、代码微乱
参与奖大秦正声:GD32F350蓝牙直立平衡车DIY

从视频看平衡效果实现了,行走效果未体现,且车身严重倾斜
参与奖linshifaa:基于物联网电能计量表

硬件、代码、视频、测试都很不错
参与奖hehung:远程文字图形显示器

代码写的较乱,直接编译不过去(可能与工程中使用了绝对路径有关)
参与奖常见泽1:GPRS无线网络控制器

作品提交贴和视频介绍挺粗糙的
参与奖tinnu:四轴视觉机械臂——基于F350下位机
1、项目是在前期已完成或即将完成的项目中做的移植
2、GD32使用了PWM和串口等资源,难点在机械设计、电机驱动和通用代码上,移植到GD32过程相对简单
3、项目实际功能与主题不符,主题中的“视觉”二字未在项目中体现
参与奖wudianjun2001:GD32无线温控器接收端

1、功能实现了,挺好的
2、东西比较简单
3、贴子内容太简单
参与奖liyangyang:基于LORA广域环境监测
代码很乱,整体完成度不高
参与奖zsspj:基于2.4G无线麦克风的PPT翻页神器

比较头痛的问题,他的整个工程和GD32关系不太大,GD32只相当于提供了一个HID键盘功能

参与奖youki12345: 智能语音台灯

1、整体是一个非常有趣和神奇的东西
2、代码中GD32负责通过2个串口分别接收蓝牙和WIFI数据,然后通过总线控制LED屏和LED灯,整个系统GD32负责的功能相对简单
3、GD32的主要功能为被动接收无线数据更新时间和控制灯的开关,和语音识别等无关

待定yang_alex:智能时钟
1、看样子网友应该是用GD32完成的
2、不过没有源码,没有视频没法证实
3、请网友提供更多资料,没有更多资料前暂时按没用GD32判断了

待定zhangyadong300:GD32F350三路充放电仪
1、没有视频没有代码,看出网友使用了GD32,但没完确定他真的使用GD32完成了相应的功能
2、请网友提供更多资料吧,暂时没法评分

网友从PCB来看应该是针对GD32来设计的,但是没有代码和视频,不确定他完成到什么程度

待定sptt1:基于GD32F350的桌面小助手

1、看不出来使用了GD32开发板
2、没有视频
3、源码主循环被注释,按理说更新完屏幕就会退出
4、提供资料太少,只能假设他没有使用GD32开发板,不评分,除非能提供更多证据

待定武器哈12:基于GD32F350的DDS信号发生器

1、贴子讲的都是FPGA和DA的东西
2、没有GD32只FPGA就不能实现这个功能了?
3、没有提供视频和代码,不能证明他使用了GD32并且完成的项目

待定apingzai:基于GD32F350的电源时序器

没视频没源码没真相

待定jinglixixi:基于GD32F350的图标界面式控制系统

1、视频没看懂怎么回事儿
2、没有代码无法判断是否使用GD32完成

待定luscu:基于GD32F350电源控制系统

没有视频没有代码,没法看出他是使用GD32,也没法确定使用GD32完成的该项目

待定sunyongshuai:基于GD32F350的小车走迷宫实现

1、视频中看不出使用了GD32开发板
2、没有提供代码佐证

待定JaneConan:智能无线充电管理系统

根据现有资料,无法判断作品真实性。

待定ylll75:基于GD32F350的远程数据传输

没有工程文件、缺代码比如NRF相关代码,不能证明其使用GD32完成了这个项目

网友提供的代码只有main.c和一些头文件等,在主函数里看到初始化了NRF等外设,实际对应的文件没有,没法确定他完成了这个项目,而且贴子发的太简单了,什么都没有,如果完成了不应该提交的这么简单,所以暂时认为他没有使用GD32

网友A:
我的有什么留言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什么留言没有!

没有,有留言的基本上都公布了。初审评委留言主要作用一个是评委作者评分时的一个衡量提醒指标,一个是把项目由疑问的地方说明,以便通过我们和网友沟通一下。作品提交的资料和说明明确的,评委没啥疑问的,就没有留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有留言的基本上都公布了。初审评委留言主要作用一个是评委作者评分时的一个衡量提醒指标,一个是把 ...

哦

网友:
我也没有

网友B:
评委表示没想到大家在意留言,只是评选过程的随意写写
我感觉挺好的,就公布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评委表示没想到大家在意留言,只是评选过程的随意写写
我感觉挺好的,就公布了,哈哈哈

有大佬来点评一下
心里还是喜滋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评委表示没想到大家在意留言,只是评选过程的随意写写
我感觉挺好的,就公布了,哈哈哈

评委的留言很早就有管理员转达给我了,我也在11月4号上传了实际使用的视频,以及源码为什么不带主循环的原因,为什么还是待定,难道是没评委没有后续审核吗?
视频地址[GD32F350作品提交] 基于GD32F350的桌面小助手——补充视频

小的问题是,我是手机拍摄的视频,720P的,画面比例应该是16:9,在论坛插入视频后,发现画面比例变形了,不知道如何解决,求答!

待定sptt1:基于GD32F350的桌面小助手

1、看不出来使用了GD32开发板
2、没有视频
3、源码主循环被注释,按理说更新完屏幕就会退出
4、提供资料太少,只能假设他没有使用GD32开发板,不评分,除非能提供更多证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评委的留言很早就有管理员转达给我了,我也在11月4号上传了实际使用的视频,以及源码为什么不带主循环的 ...

Hi,sptt1

因为你在微信上没提醒我更新了资料,我这边没有发现你更新资料,所以就没把更新的资料给评委再审核看。这周将你提供的视频给到了评委,综合结果确认项目的真实性,待定改为纪念奖,开发套件无需寄回。感谢对论坛活动的支持。

PS:评委看过视频后的留言

开发板没焊晶振在硬件设计上不算问题
,其它厂家提供的开发板也有不焊晶振的
固件方面确实给网友挖了不小的坑,写代码的应该拉出去……

电源供电能力问题,开发板设计时能保证开发板本身正常工作
再允许加一些简单的外设就应该不算瘸子产品
正常ST开发板的LDO一搬在500mA左右,TI最经典的EXP430G2的LDO也才250mA
增加耗电的外设时外接电源是很正常的事

在你终结贴里没有GD32的身影,单纯从这个贴子不容易看出你基于GD32设计了系统
内容少是这个贴子里的内容少到不足以证明你使用了GD32产品
要知道正常评选关键是要看提交作品的贴子,建议你把开头的番茄闹钟图片换成GD32的图片,会好些
不过你以前的贴子里GD32图片不少,评委没看出来是他眼睛瞎

为什么你提供了GD32的代码还不确定你使用了GD32的产品呢
因为这个代码就不应该是你的水平写出来的
如果从你之前的项目里把代码粘过来不试验它跑不跑通不过是分分钟的事
评语里其实应该这样写“4、提供资料太少,只能假设他没有使用GD32开发板完成项作品,暂不评分,除非能提供更多证据”
这TM是自己或者其它评委质疑评分有问题时看的东西,多数都是找项目里的毛病,早知道要贴出来往好了写啊
说没有使用GD32开发板完成项目关键问题还是因为没有那个主循环(免费版400次/小时不够刷?),这不是一个正常产品应该有的逻辑
想用的时候开机,看完再关机,再用时再开机?
假如昨天忘关机了,今天看到的还是昨天的天气吗?
是不是瘸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