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下是不是真的F199C

楼主:
收了个二手的Fluke F199C, 看软件版本是F199C  07.02,拿来测50M的方波,却只看到了正弦波。有点怀疑是不是用F196C改的。
拆开看了下,拍了张图片,请各位大神给看下,是不是F199C。

网友:
F190C系列都是医用的,大部分是医科院校流出来的,很多都是没怎么用,放久了报废的,有关系的基本上百八十就能收到,如果是好的196改199成本高风险大,收益还低,不知道哪有这个冲动……

网友A:
感谢版主回复,这个机器倒是很新,外部几乎没有使用痕迹,打开后仔细看电路板,也没发现有修过的痕迹。目前工作正常。就是不理解为什么50M的方波怎么成了正弦波,按我的理解200M的带宽至少显示3倍的谐波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版主回复,这个机器倒是很新,外部几乎没有使用痕迹,打开后仔细看电路板,也没发现有修过的痕迹。目前 ...

50M的信号方波信号你是怎么测的?如果示波器开启了输入带宽限制,方波就会变成正弦,并且幅度也会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M的信号方波信号你是怎么测的?如果示波器开启了输入带宽限制,方波就会变成正弦,并且幅度也会减小

确认是没有带宽限制的,开的F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