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两个三级管做出这种姿势,究竟是....

楼主:
这种多个三级管控制红外发射的电路(光电烟雾报警器上用)困扰我很久了!
为什么要有第二级的三极管,而且都带有小电阻,究竟是什么作用。

网友A:
上图中,如果R31接入,则Q6无用。R31不接时,Q5和Q6串联,二者由不同频率的信号驱动,组合得到调制信号,自己画个图更容易理解。

网友:
前一幅图,Q6集电极经零欧电阻接地,恐有错误。如果Q6集电极经零欧电阻接地,Q6将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后一图,R14如果是4.7欧姆,也恐有错误。R14接入后Q5几乎没有什么用。另外,R9不大可能是2欧姆这么小。

网友:
下图结构上类似,Q3和Q4构成达林顿管,C5的存在是为了加大瞬态电流,R9用于瞬态限流,而R14的存在可使Q5未导通时RC0的驱动依然有效。由此可见,下图与上图的驱动很可能不同,RC0应为调制后的信号,否则R14就会严重影响信号调制了。如此,Q5应为发射功率选择,导通时的发射功率会稍大些。

网友:
当然,对于上图,如果驱动是已调制信号,那另一个管子就只能是起选通开关作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如果R31接入,则Q6无用。R31不接时,Q5和Q6串联,二者由不同频率的信号驱动,组合得到调制信号,自 ...

这是应用在光电烟雾检测上的,为什么需要调制呀,而且连接的mCU顶多给PWm波,pwm也能调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应用在光电烟雾检测上的,为什么需要调制呀,而且连接的mCU顶多给PWm波,pwm也能调制吗

如果光电管是开放的,为了避免环境光的影响,当然应该调制。MCU可以直接输出调制后的PWM信号,也可以仅输出单频信号,然后用另一IO控制电路做调制。具体是哪种,测试具体电路即可获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