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差分衰减电路问题

楼主:
我想用运放做一个电压 衰减的电路,用于测量3~48V直流信号,附件是初步的电路图,但在调试时不能解决工频干拢问题,请问各位大神电路中是否有什么问题,如何改进,谢谢!

网友A:
电原理图看不出什么问题。

“调试时不能解决工频干拢问题”
是想说“干扰问题”吧?
干扰问题非常困难。楼主最好先描述清楚电路如何受到干扰,表现出什么现像,曾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原理图看不出什么问题。

“调试时不能解决工频干拢问题”
是想说“干扰问题”吧?
干扰问题非常困难 ...

电路衰减20倍输出是正常的,但接上线性电源电压时输出端用示波器看有50Hz约10mV 峰值电压。请问是否有好方法滤除共模干拢信号?PCB layout 已用差分输入走线。Layout上看应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衰减20倍输出是正常的,但接上线性电源电压时输出端用示波器看有50Hz约10mV 峰值电压。请问是否有好 ...

对的,是干扰问题,又打错字了

网友:
必须先确认干扰耦合进来的位置和原因,这个仅靠电路图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衰减20倍输出是正常的,但接上线性电源电压时输出端用示波器看有50Hz约10mV 峰值电压。请问是否有好 ...

需要先确定干扰从何而来才好采取措施。5楼chunyang说“必须先确认干扰耦合进来的位置和原因”是完全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衰减20倍输出是正常的,但接上线性电源电压时输出端用示波器看有50Hz约10mV 峰值电压。请问是否有好 ...

“请问是否有好方法滤除共模干拢信号?”

滤除工频信号的前提条件,是你的放大器工作频率范围不包括50Hz。例如心电图,其信号就没有50Hz这么高的频率成份,故滤除50Hz不影响心电图显示或者纪录。
你的放大器工作频率范围是多少?

网友:
谢谢 各位跟贴解答! 工频信号干扰是从线性电源传导过来的,如测量开关电源是没有问题的。 我仅用于直流电压测量,需要滤除所有交变信号。

网友:
1.你的电路具有较好的抗共模能力,但采用双电源更好。

2.建议前面加个1:1放大的50Hz陷波电路。后面在做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