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A 50N03输出电流

楼主:
请问哪位用过这款NMOS管 ,如果GS输入电压为3.3V,DS输出电流是多大的?datasheet里面没标明

网友:
仅凭GS电压(VGS)并不能确定DS电流(ID),MOS管自己是无法产生电流的,所以手册中当然不可能有这样的“参数”。在特定的电参数下,VGS才会对应ID,其曲线在器件手册中就有。通常,其横坐标是VDS(来自外电源),纵坐标是ID,然后不同的VGS对应各自的曲线。

网友:
VDS的电压是12v

网友:
要好好看看管子手册,3.3V该管能导通吗
不导通的管子ds加12V无意义

网友:
注意两个参数:一是Vgs(th),此参数表示管子开始导通(漏极电流从零开始上升到一个很小的数值的GS之间电压),一个是gfs,此参数表示漏极电流增量与GS之间电压增量之比。

网友:
当然,这两个参数都有相当大的分散性,而且gfs在不同漏极电压和不同漏极电流下有相当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