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通信,no response error请教

楼主:
 LIN通信时,主机显示no response error,说明从机(DSP 28035)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完成一帧数据的传输,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你配置对了吗?把波特率,通讯端口、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确认下配置相同了没?通信的线路连接有没接错了?

玩板看这里:

网友:
仔细看看程序吧,或者数据连接线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