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S 1102示波器使用

楼主:
有没有那个大神有TBS 1102这个型号的示波器的使用说明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f589057dcc22bcd127ff0c50.html看看这个能不能用

这个我也看了,但是不是详细的介绍,我想要一个详细点的功能什么的介绍的,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看了,但是不是详细的介绍,我想要一个详细点的功能什么的介绍的,谢谢啊

这个型号性能一般,没有特别的要求吧。确认一下参数能否满足需求就行了。操作都差不多。你也可以联系厂家。看能不能先试用。体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