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10系列】2. K210的下载工具和最新固件

楼主:
 刚买的K210模块(核心板),一般会带有MicroPython系列了。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有些模块没有带有系统,或者系统版本比较旧,我们就可以使用官方提供的工具进行下载。

下载时,需要先将BOOT接地后复位,才能让K210进入编程模式。

软件的使用很简单,选择好连接的串口和固件文件后,按Flash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这个软件的图标有点狗血。

zhh

网友:
忙清了,也买个试试

网友A:
从源码上看,支持的module比较少,需要改进的还有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源码上看,支持的module比较少,需要改进的还有很多

目前不支持复制粘贴模式,不能直接下载文件到板子,调试程序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不支持复制粘贴模式,不能直接下载文件到板子,调试程序很麻烦。

看来内部还是没有完全移植好,在mpy可以识别ctrl c v d 这是字符,在pypexe文件上。开发者估计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摸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内部还是没有完全移植好,在mpy可以识别ctrl c v d 这是字符,在pypexe文件上。开发者估计还是需要一 ...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官方那里现在事情也比较多,一时也顾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官方那里现在事情也比较多,一时也顾不上

这个估计是国内人移植的,并不在microPython主分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是国内人移植的,并不在microPython主分支上

离真正能够使用,还有很长距离,先测试一下,在多关注。

网友C:
买了块开发板,想用micropython, 关注中, 无法上传程序入板子是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块开发板,想用micropython, 关注中, 无法上传程序入板子是个大问题

可以用官方团队提供的上传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