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例子教你学会处理伺服电机抖动问题

楼主:
一、伺服电机启动不起来而且噪声大振动大是什么原因?
答:1、 脱开载荷;
2、 用手盘动,确认灵活、无异常;
3、 空载启动实验;
4、 检查负载情况。
先看看是不是动平衡出了问题,这是电流声音,其次看电机轴承,最后是伺服驱动器参数,多数是轴承松懈或坏。

二、交流伺服电机在运行中会出现抖动的现象,问题需怎样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华科星电气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解决?
答:1.指检查不到遥控套准的实际值。
2.指不能传送正常值。
3.指不能检查当前所选单元的状态。
4.指伺服电机当前的运行状态不能被确认。
5.指伺服电机位置电位计不在调整的范围内。
抖动是不正常的吧,可能是由于导轨不顺畅,或者电源不足。把功率调一下,调小点。

三、怎样解决伺服电机在定位点突然停止引起负载的抖动问题呢?
答:可以试一下用有加减速脉冲输出指令来做,突然停止引起负载的抖动是转动惯性与减速力矩矛盾的体现,能想办法减轻但不能彻底消除。最有效的办法是到定位点之前给一段时间逐渐减速。这个要从2方面来解决。根本的,伺服的性能与现场调试;PLC发脉冲。

四、用PLC发送脉冲控制伺服电机,当没有发送脉冲时,有时电机有微小的抖动,怎么办?
答:1、伺服参数要调整好,主要是:惯量大小,刚性,2、有的还需要调整位置比例,积分,微分

五、用程序步进电机速启动时,会有抖动声无法启动,用伺服电机能解决这种问题?
答:跟程序关系不大,应是电机转动惯量不够导致,建议换大点的步进或者伺服,伺服可以过载。

六、伺服电机快速有抖动什么原因?
答:1、伺服配线: a.使用标准动力电缆,编码器电缆,控制电缆,电缆有无破损; b.检查控制线附近是否存在干扰源,是否与附近的大电流动力电缆互相平行或相隔太近; c.检查接地端子电位是否有发生变动,切实保证接地良好。
2、伺服参数: a.伺服增益设置太大,建议用手动或自动方式重新调整伺服参数;b.确认速度反馈滤波器时间常数的设置,初始值为0,可尝试增大设置值; c.电子齿轮比设置太大,建议恢复到出厂设置; d.伺服系统和机械系统的共振,尝试调整陷波滤波器频率以及幅值。
3、机械系统: a.连接电机轴和设备系统的联轴器发生偏移,安装螺钉未拧紧; b.滑轮或齿轮的咬合不良也会导致负载转矩变动,尝试空载运行,如果空载运行时正常则检查机械系统的结合部分是否有异常; c.确认负载惯量,力矩以及转速是否过大,尝试空载运行,如果空载运行正常,则减轻负载或更换更大容量的驱动器和电机。

七、伺服电机叫,而且围绕一点来回震荡是怎么回事?
答:来回调整速度环和位置环增益试试。我碰到这种情况是因为速度环增益太低,积分因子也比较低造成的。降低驱动器上的位置增益。 目前位置环增益是自动模式,而且最近是想增加位置环增益改善滞留脉冲的影响。那就增加速度环增益试试,不过可能更糟,改个大点儿的电机试试。使用伺服监控软件如何调好伺服的增益? 如何看曲线来分析系统的响应?如果参数调好了,在伺服快定位结束的时候会不会一定会发生超程,这时有微小的振动呢?2号参数的第四位是机械共振频率设置,尽量提高它,应该会有所改善,除非选型不合适,负载的转动惯量远远大于电机转子的转动惯量。一般振荡多是积分作用过强,调节时还可以适当加大位置环比例增益。

八、AB伺服电机发烫,抖动,怎么处理?
答:AB伺服电机的加速度减速度都在1万以上,电机有发烫现象(其他几台正常的都基本没有温度),电机是垂直安装,下降距离很短,停止时跳动很厉害,像有弹性。
(1)应该是轴承有径向间隙了。(2)垂直安装的伺服电机要带刹车,你加减速快,可能是电机刹车发热了。(3)电机抖动有可能是刚性问题(4)编码器位置偏移了零点

九、松下伺服电机抖动怎样处理(负载稍大电机抖动)?
答:1.惯量比设定是否得当,有可能电机惯量选型偏小2.增益设定是不是过高导致

十、三菱伺服电机抖动的可能原因?
答:1、伺服负载过大(伺服选小了)2、伺服刚性没调好3、丝杆没选好

十一、安川伺服电机08A的抖动,怎么办?
答:安川伺服电机08A的,机床在运行时会抖动,有时会尖叫,试过F001调刚性,出厂时是6,现在改5,4都没用,机床用的新代的系统,系统里也改过刚性增益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首先要确定是不是伺服的问题,如果确实是伺服的问题,那么刚性调节一般多少会起一点作用,如果效果实在不行,就用手动调整速度环,Pn110.0=2;Pn103=x%(x根据机器情况设定,如果不知道设定100,200试试也无妨);然后加大速度环增益Pn100(1-2000),或者减小微分时间PN101(15-51200)。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是上位系统的问题了。

网友:
我就是过来看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