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78降压问题

楼主:
 看到了一个LM3478芯片的降压电路,但是芯片的外围电路有点看不懂,特别是1脚(Isen),按照datasheet应当一直处于短路保护状态(Isen电压已经远远超过343mV),为什么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是LM3478的datasheet

网友A:
此电路为Buck电路,LM3478说明书中并未介绍该芯片可以用于Buck电路,仅介绍应用于Boost和Sepic电路。
对首帖电路能够正常工作,表示怀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为Buck电路,LM3478说明书中并未介绍该芯片可以用于Buck电路,仅介绍应用于Boost和Sepic电路。
对首 ...

您好,这个电路确实能正常工作,而且已经应用于产品了,产品工作正常,我也是看了很多资料都是BOOST电路,所以想向大家学习一下用这个芯片如何使BUCK电路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个电路确实能正常工作,而且已经应用于产品了,产品工作正常,我也是看了很多资料都是BOOST电路 ...

德州仪器生产的开关电源芯片实在是太多了,专用于降压的Buck芯片也是非常多。
这种芯片如何用于Buck,我是实在看不出来。

网友:
ti的芯片手册应有说明,或者官网找设计案例参考

网友:
1脚取样来自R500上的压降。

看资料不要看和你观点不同的的“点”,而扩大知识面,认可这是可以的,然后再看为什么可以。

否则总停留在“这不可能”或“我就是想不通”等“不理解中”。

我在工作时一个高人指点过我:要接受别人的知识,包括不懂的部分,而不是去“理解”甚至研究,需要理解的东西太多,我们这辈子没这么多时间去一 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