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discovery开发板插电脑没有虚拟串口?

楼主:
我的这个板子已经几年没用了,最近使用时插电脑上ST-LINK下载程序正常
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没发现有虚拟串口设备,以前有没有我都忘了

原理图能看到有UART连接到ST-LINK了
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以前是没有的

网友:
我的stm32f4 discovery也是没有cdc。stlink的版本太低了

网友A:
不清楚,如果上面ST-Link部分是 STM32F103C8T6 的话就没有,那是 ST-Link-v2.  我的STM32F4Discovery也如此。
有VCP的是 ST-Link-v2-1, MCU是 STM32F103CBT6, 比如Nucleo板子上的。

网友:
我的stm32f4 discovery也是没有cdc。stlink版本低

网友:
没有的话这个串口怎么调试哟,都已经连接到ST-LINK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如果上面ST-Link部分是 STM32F103C8T6 的话就没有,那是 ST-Link-v2.  我的STM32F4Discovery也如此 ...

是STM32F103C8T6 ,UART都已经连过去了,居然不能用?

网友C:
那个虚拟串口是STLINK模拟出来地,也就是说得加驱动,如果楼主加不了,那就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STM32F103C8T6 ,UART都已经连过去了,居然不能用?

本来就不能用,早期stlink就不支持cdc,后来才加上的,不过你可以烧写daplink固件来支持cdc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stm32f4 discovery也是没有cdc。stlink版本低

pcb都已经设计了,会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虚拟串口是STLINK模拟出来地,也就是说得加驱动,如果楼主加不了,那就没有

ST-LINK的驱动已经安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不能用,早期stlink就不支持cdc,后来才加上的,不过你可以烧写daplink固件来支持cdc

谷歌也没找到解决办法,不折腾了,再加一块一个NUCLEO的板子做USB->UART了,就是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