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开发板的选购

楼主:
本人,学生党,打算入坑FPGA,想买块开发板自学一下,资料尽量比较齐全的,价格1K一下吧(毕竟学生真的没多少钱),求各位推荐,什么大品牌,大厂商的都是一个都不懂的

网友:
预算已经不低了。

我之前只买了一个200多块钱的,没用过几次。后来还是觉得最小系统板最好用,灵活

资料很多可能会使人有点懒惰。。。。

我一个同事,刚开始没什么基础,后来过了半年左右,给了一个不小的FPGA项目去做,没有开发板,只有公司现成的板子,和一些项目要求,然后其他的需要自己去学习。查找网络,看书,看视频等等,进步很快,比枯燥的学习要进步的要快得多。

要是买板子,什么特权同学,等等,感觉还不错的,书,源码,视频,各类资料很多。
当然也有其他优秀的,只是我了解的不多,

网友A:
我有一个吃灰的,你要的话,100块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预算已经不低了。

我之前只买了一个200多块钱的,没用过几次。后来还是觉得最小系统板最好用, ...

看了网上很多推荐,什么特权同学,黑金的,五花八门,不知道选那个好,不过听说都是要上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吃灰的,你要的话,100块给你

什么型号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了网上很多推荐,什么特权同学,黑金的,五花八门,不知道选那个好,不过听说都是要上千的

要是入门的话,要不了那么多,上千的一般是比较高级的。

如果只是学会怎么使用FPGA的话,差不多的都行.
我之前用的比较多的是EP4CE6E22C8这个,6k LE,LQFP144的封装,焊接都挺方便。

其他项目有用EP4CE10,BGA256的,10K LE,价格相对便宜,开发板也比较多。

我之前也买过微雪,搜一下微雪电子也可以。。。

学FPGA或者MCU,不建议买太多外设的开发板,核心板可以扩展就可以了。比如微雪电子的,基本都是核心板加可选模块的这种方式,需要什么模块插上去就可以,
太丰富反而不是很好,我是这么觉得,。看你的学习目的吧。

另外关于资源的问题,网络这么发达,都不是问题。。即使买了一个不是很大众的开发板,也无关紧要,有网络就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入门的话,要不了那么多,上千的一般是比较高级的。

如果只是学会怎么使用FPGA的话,差不多的都行 ...

我看到有些店,像diligent有什么大学计划的,我不清楚这会不会买起板子来便宜一点

网友D:
也可以看一下 锆石的  还有小脚丫   小脚丫 有两个版本 lattice  和 alter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有些店,像diligent有什么大学计划的,我不清楚这会不会买起板子来便宜一点

这个不太了解。
没关注过这个。

明确自己的学习目的。提出要求,然后再去找相关的开发板。

比如想去开发USB2.0,只需要FPGA+USB2.0的板子,其他外设可选,因为2.0的速度比较低,一般的FPGA都就可以实现。
那么价格200-500之间就可以搞定了。

如果学习的是USB3.0,比如3014+FPGA,3014的速度比较高,一般的FPGA搞不定,需要用一些速度等级和规模比较大的FPGA来实现,价格可能500-1000都有可能。

如果需要搞视频的,那要求又不一样了。

如果只是普通,一个规模中等,加上一堆常见外设,数码管、点阵、键盘、温传、LCD、485/232、蜂鸣器,红外、超声波等等这类常见的外设,选择也会比较多一些,由于这些外设很常见,价格也不贵,FPGA要求也不高,这类开发板常用的一般是EP4CE6,EP4CE10等等,价格也能接受。我之前买的一个不是很有名的,爆了大部分外设或者接口,价格也才300不到,卖家给的资料再加上网络搜索一些其他资料,足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有些店,像diligent有什么大学计划的,我不清楚这会不会买起板子来便宜一点

另外过来人的经验就是,,外设太多的板子,看起来漂亮,然鹅并没有什么用处,相反,可能会有反作用。
一、卖家恨不得把所有的资料都给你,无形中造成了懒惰,觉得资料都躺在硬盘里,很爽,时间一长,看的次数很有限。吧例程下进去了,LED灯亮了,感觉好像自己学会了一样。过段时间又放在那了。

二、资源很丰富,但是自由度比较受限,有的可能会留出来一些IO扩展,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显得不够自由。

具体看自己吧。。在没有明确学习目标,只是为了学而学,很容易跑偏的。

可以给自己一个目标,比如2-3个月内,用FPGA核心板 + LCD或者彩屏,做一个电子相框,图片可以用串口或着其他接口通过PC发下去,不要用网上现成的代码,自己从零学起。。我觉比你买一个资料很丰富的板子学习效率高得多。。经验之谈。具体的还要看你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过来人的经验就是,,外设太多的板子,看起来漂亮,然鹅并没有什么用处,相反,可能会有反作用。
一 ...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看一下 锆石的  还有小脚丫   小脚丫 有两个版本 lattice  和 altera的

好的

网友E:
关键是楼主想要什么样的,是那个厂家的。达到什么程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楼主想要什么样的,是那个厂家的。达到什么程度。

用是想用赛灵思的芯片的板子,只是想单纯的入门学习而已,项目的话,暂时没打算。也不知道哪款芯片的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是想用赛灵思的芯片的板子,只是想单纯的入门学习而已,项目的话,暂时没打算。也不知道哪款芯片的适合 ...

网上有黑金的,他们的目前好像种类也比较多,后续想更近一步的话,后续可以选他家其他的型号。个人建议选择7系类的。看他家有没有

网友F:
官方合作的板子好像都比较贵的,digilent板子估计1K下不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官方合作的板子好像都比较贵的,digilent板子估计1K下不来吧

最便宜的好像八百多九百

网友:
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
入门的话,几百就够了。xilinx altera啥的,都行。当时用过黑金altera。找个销量 评价都还可以的就行了。资料比较全面就行,不用太多。好好练习如何理解和运用。以后开发用什么还不一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