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拆不下来

楼主:
 STM32F746GDiscovery的外部FLASH坏了,想要换一个新的,但是用风枪吹不下来,一共吹了两次,就是死活吹不下来。第一次吹的时候,忘记把液晶屏换下来,结果吹完就废了。现在我还得换液晶屏。这个板子是6层板,芯片封装是QFN,风枪温度设置为370度,风速设置为3.5,吹之前我还特意加了助焊膏,还是吹不下来,我已绝望,过来求助啊。

网友:
吹之前没有屏幕拆下来?

flash背面没有元器件了吧,风枪温度和速度差不多。吹得时间长一点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风速慢一些,温度高一点。风枪嘴离芯片近一些,避免把旁边的元件吹下来,或者不耐温的元件吹化了。。

网友:
QFN封装的底面往往有个大个的接地焊盘,如果再采用无铅工艺,确实不好拆。风枪的温度设定要足够,风速低些,注意在待拆元件近处画着圈吹,周边的不耐温元器件一定要先拆掉,操作环境不要有明显的风。一手操作热风枪,一手拿个镊子,元件一松动,马上拿走,但不能用力。拆掉后,用烙铁在松香的辅助下清理好焊盘,要仔细的涂锡膏,再用热风枪焊好替换的元件。焊接比拆卸可难多了。

网友:
用风枪比较看感觉,经常我吹得芯片咔的一声,但是毕竟是坏的没事,但是往上吹就要小心一点

网友:
底部加电热炉保温,FLASH周围用什么圈起来

网友:
基本上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之前没有屏幕拆下来?

flash背面没有元器件了吧,风枪温度和速度差不多。吹得时间长一点应该 ...

吹完之后,才想到,赶紧那拿去上电,可是为时已晚啊

网友:
这个板子是符合CE认证的,应该用的无铅工艺。板子的背面没有元件,只有两个数字MIC。以前拆4层板的芯片都没有这么费力过,6层板多了一层地,难道温度要往上调吗?那要多少合适啊?

网友:
周围贴上高温胶纸。
如果以前没吹过这样的,吹玩就报废很正常
吹的时候要轻轻晃动,有个火候,吹过火也不行

网友:
先拖点中溫锡,再拆.

不然你要410-420度才能拆

网友:
可能还是温度或者方法不对

网友:
可惜了。试试应该能焊接下来,好像有些板子会加加固粘合剂。不知道st的板子有没有类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