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T89S52单片机设计密码锁

楼主:
1、总共可以设置6位密码,每位密码值范围为1~6
2、用户可以自行设定和修改密码
3、按每个键时都有声音提示并显示在相应的数码管上
4、若开锁密码连续输入错误3次则蜂鸣器会报警1分钟,报警期间输入密码无效,以防止有人故意多次试探密码
5、按键输入的6位密码必须完全正确才能开锁,成功开锁时会有1s的提示音。
6、密码设定完毕后会有2s的提示音)
7、若使用者按键输入的6位开锁密码不完全正确,则蜂鸣器会报警5s,从而提醒他人注意
8、控制继电器信号开合

有没有大佬写过密码锁的程序,
或者给一下密码设定和密码输入及判断部分的程序,写不出来
谢谢各位大佬们

网友:
直接要程序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描述一下你自己的思路,大神会给你纠正或者给出意见。拿来主义不提倡

网友:
1) 先研究一下电路,比如按键是用矩阵式的,独立式的,还是其它方式的,蜂鸣器是怎么驱动的等2) 先编写底层驱动,比如,先让蜂鸣器响起来,数码管可以显示数字,键盘能输入数字
3) 再慢慢各个模块联合起来,比如,按下热健值,可以在数码管上显示,按下按键可以让蜂鸣器响……
4)再慢慢加上其它逻辑,比如输入一串数字,按确认键,然后可以更新到数码管上
5)再加其它逻辑
6)程序就是这样慢慢起来的,千里之起于脚下,九层高台,起于垒土,不要急躁,慢慢 来
7)祝你好运!在写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来论坛逛逛,要勤于动脑,勤于动手^_^

网友:
要程序是没人会帮助你的。只有自己写,遇到问题发贴求助,这样才可以。

网友:
在学校做的,刚好有一个密码锁,和你要的功能差不多,就是没蜂鸣器。有按键和lcd1602显示。有Proteus仿真图,好像是Proteus 7。时间有点长了。

网友:
挺好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上各位已经说了,像这种情况,除非有人做过这方面的项目,否则没办法帮你,你应该根据需求,列出设计思路,然后对于具体在设计思路、流程、程序中遇到的问题,说出来,这样才好帮你

网友:
是个很好的分享

网友:
白嫖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