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总线冲突那点事(二)

楼主:
总线的系列贴一楼主说明了RS485防冲突机制,这种机制并不是保证百分百不产生冲突,而且节点使用软件延时轮询总线是否空闲抢占总线优先发送,难免使得系统的实时性、可靠性比较差。当然这个各有优缺点。楼主此贴说明另外一种半双工总线-CAN。CAN有点很多,楼主也不一一说明。在这个系列贴,我只是针对性的对其总线防冲突说明。CAN具有硬件上的总线仲裁优先级,也就是说,总线上的各个节点都可以根据总线访问优先级,这可以由报文标识符来进行抢占总线进行数据发送。

而楼主也借此特点,以及STM32的CAN外设的一些特点,来进行一种优化版本的防冲突机制。比如有100多个字节要发送,利用STM32的CAN三个发送邮箱先塞满数据(也就是24个字节),再开启发送中断,这个触发条件是发送邮箱变为空。接下来的字节长度依次在中断塞发送邮箱以此发送。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RCS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那么利用这个思路,楼主在此帖详细进行说明。
那么第一步需要做的是,相关的初始化。楼主在这里比较偷懒,使用stm32cube来进行初始化,具体的波特率等设置,可以参考官方,同样也可以参考网上的。不过发送上需要注意一点是。要使能发送fifo优先级。

    这个设置有什么用的呢,我们可以看下官方手册寄存器说明。如果使能,就是等于1.那么这个发送邮箱的优先级是由发送请求的顺序来决定。这个有什么作用。STM32的CAN发送的有发送调度器,这个设置就是其调度器的其中之一。我们要把三个邮箱塞满,可以使用循环三次进行对三个发送邮箱依次填充,这样一来,有了这个调度器,我们可以控制发送邮箱像队列一样,每8个字节依次发送,快速抢占总线。

网友:
初始化配置好之后,我们还需要配置中断,依靠中断来进行发送我们需要发送的一帧数据未发送的数据。开始的三个邮箱只是发送了24个字节。接下来中断所要做的事情是:判断我们的数据长度是否为空。如果不为空,那么判断哪个邮箱是空的,如果是空的那么就往里面填充一个报文数据(也就是8个字节)。如果为空,那么我们如何判定是否我们的数据确实发送完成了,我们可以通过判断三个发送邮箱是否都为空了,如果为空,那么数据确实发送完成了。

那么我们如何配置这个中断呢。我们可以看下这个框图。

网友:
那么有上述的思路,代码实现起来也比较简单。抽象化个发送接口。传参带哪路CAN、待发送的数据指针、数据长度。注释也有了。不过第一包的标识符为自己的节点地址,接下来的包数的标识符都为0(优先级为最高),也就是说,第一包抢占到总线之后,接下来的一直抢占这个总线,直到数据发送完。

   在中断上,如果数据长度还不为空,则继续发送接下来的数据。

网友:
可能帖子写的有点赶。但是如果有什么需要纠正的,欢迎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写的很好,多谢分享@strong161 @皈依 @long521 @5之蒲公英 @qweghf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好的思路和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