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 chat例程

楼主:
BlueNRG 提供的chat例程 中不能直接将通知和写放在同一个characteristic里面吗?测试的时候无法正常双向通信,有知道的,求告知,感谢

网友A:
没试过把chat的char写成CHAR_PROP_NOTIFY和CHAR_PROP_WRITE?
我改了一下,你试试

电脑通过bluenrg发送到手机

手机接收到数据

手机将数据发送到bluenrg

电脑通过串口收到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把chat的char写成CHAR_PROP_NOTIFY和CHAR_PROP_WRITE?
我改了一下,你试试

电脑通过bluenrg发 ...

虾哥,你这个是直接将bluenrg-1的串口和电脑的连接起来,不是用BlueNRG-1 Navigator 3.0通过USB线连接电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虾哥,你这个是直接将bluenrg-1的串口和电脑的连接起来,不是用BlueNRG-1 Navigator 3.0通过USB线连接电 ...

原理上是一样的,电脑端都是通过虚拟串口收发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是一样的,电脑端都是通过虚拟串口收发数据

嗯是这样的,我按你那样修改了例程,然后用navigator烧程序,烧好之后navigator就自动运行程序并打开串口显示窗口,测试显示就是我手机这边会收不到电脑发出的数据,我这边用安卓的手机下载了BLE Scanner和NRF都有显示notify,write这些propertie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是这样的,我按你那样修改了例程,然后用navigator烧程序,烧好之后navigator就自动运行程序并打开串口 ...

电脑能收到手机发来的数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能收到手机发来的数据不?

电脑可以收到

网友A:
手机换blescanner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换blescanner试过没?

嗯,一样的,上面的图片就是我手机里下载的BLE Scanner的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换blescanner试过没?

另外就是这个BLUENRG是不是也不支持调试啊,用IAR debug好多程序都跳不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就是这个BLUENRG是不是也不支持调试啊,用IAR debug好多程序都跳不进去。。。

你再试试吧,我这好用,看你手机也开notification了
你试试把编译器优化去掉
还有一些是写在库里的没法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试试吧,我这好用,看你手机也开notification了
你试试把编译器优化去掉
还有一些是写在库里的没法 ...

嗯,谢谢虾哥

网友:
可以实现,如果使用navigator烧录运行的话,就是需要将回调函数Attribute_Modified_CB 里面if 条件对应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