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文读懂开关电源的控制原理及分类

楼主:
开关电源是一种电压转换电路。 其主要工作内容是提升和降压。它广泛用于现代电子产品中。因为开关三极管总是工作在“开”和“关”状态,所以它被称为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本质上是一个振荡电路。这种转换电能的方式不仅用于电源电路,还广泛应用于其他电路,如LCD背光电路,荧光灯等。与变压器相比,开关电源效率高, 稳定性好,体积小。 开关电源的缺点是功率相对较小,会对电路造成高频干扰,电路复杂且难以维护等。
开关电源的控制原理一共有三种:
第一种是脉冲宽度调整结束开关周期恒定,通过改变脉冲宽度来改变空比的方式;
第二种是脉冲频率调整,导通脉冲宽度恒定,通过改变开关工作的频率来改变占空比的方式;
第三种就是混合调整导通脉冲宽度和开关工作频率均不固定,彼此都可以改变的方式,它是上面两种方式的混合。
开关电源分类:
1、按技术、开关管的连接方式、电源技术划分,开关电源可分为串联型开关电源和并联型开关电源。串联型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串联在输入电压和输出负载之间,属于降压式稳压电路;而并联型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在输入电压和输出负载之间并联的,类似于冗余电源一类的属于升压式稳压电路。
2、按激励方式,开关电源可分为自激式和他激式。在自激式开关电源中,由开关管和变压器技术‘》高频变压器构成正反馈环路,来完成自激振荡,类似于间歇振荡器;而他激式开关电源必须附加一个振荡器,振荡器产生的开关脉冲加在开关管上,控制开关管的导通和截止,使开关电路工作并有直流电压输出。
3、按调制方式,服务器电源的开关电源可分为脉宽调制(PWM)方式和脉频调制(PFM)方式。PWM是通过改变开关脉冲宽度来控制输出电压稳定的方式,而PFM是当输出电压变化时,通过取样比较,将误差值放大后去控制开关脉冲周期(即频率),使输出电压稳定。
4、按输出直流值的大小,开关电源可分为升压式开关电源和降压式开关电源,也可分为高压开关技术’》高压开关电源和低压开关电源。
5、按输出波形,开关电源可分为矩形波和正弦波电路。
6、按输出性能,开关电源可分为恒压恒频和变压变频电路。
7、按开关管的个数及连接方式又可将开关电源分为单端式、推挽式、半桥式和全桥式等。单端式仅用一只开关管,推挽式和半桥式采用两只开关管,全桥式则采用四只开关管。
8、开关电源按能量传递方式又可分为正激式和反激式。
9、按软开关方式分,开关电源有电流谐振型、电压谐振型、E类与准E类谐振型和部分谐振型等。
来源:网络,如侵删

网友:
来了解一哈,开关电源主要是小桥,在系统上很灵活运用,但是在高频最好的选择是线性电源,线性电源的最大缺点就是笨重,效率低,系统上基本不考虑

网友:
后面几条没看懂,还是扩展讲一下比较好。

网友:
图片看不到呢!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一种电压转换电路。 其主要工作内容是提升和降压。它广泛用于现代电子产品中。因为开关三极管总是工作在“开”和“关”状态,所以它被称为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本质上是一个振荡电路。这种转换电能的方式不仅用于电源电路,还广泛应用于其他电路,如LCD背光电路,荧光灯等。与变压器相比,开关电源效率高, 稳定性好,体积小。 开关电源的缺点是功率相对较小,会对电路造成高频干扰,电路复杂且难以维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