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L298N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8-11-26):
L298N输出电压问题
意法半导体的L298N电机驱动芯片是恒压吗?为什么我在驱动直流电机时,电机带的负载不同,L298N的输出电压就不一样呢?电机负载越大,L298N输出电压就会越小。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
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当然啦,任何一个驱动器都有驱动能力,内部输出并非完美的0欧姆,也是有开关电阻的,就是开关电阻导致驱动大负载时分压厉害,所以你看到的输出电压才偏低

网友B:
要先把驱动电机负载大小搞清楚,或是电源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