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输出接逻辑或门输入时,无法产生高电压信号(逻辑“1”),怎么解

楼主:
比较器LM239DRG输出带了10k的上拉电阻,和或门74AHC32D的输入相连。发现无论如何,该点电压始终很低。(这样就没法产生逻辑“1”)
换了1k上拉之后,发现电压抬高了一点点,又换了50欧姆上拉,发现可以产生逻辑“1”了。
我对这种现象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或门的输入阻抗低导致的?
如果都采用50欧姆上拉这种办法,功耗有点大。请问正常的设计路子是怎样的呢?

网友A:
拿掉74AHC32D,看看1千欧电阻上拉是否可以产生逻辑“1”。如可以产生,估计你的74AHC32D已经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掉74AHC32D,看看1千欧电阻上拉是否可以产生逻辑“1”。如可以产生,估计你的74AHC32D已经损坏。

也就说,我的推断是错的了吧。上拉电阻的大小不影响或门的逻辑输入?
(谢谢提示,明天我就去拆了试试)

网友:
1.确认比较器和或门是否处于相同的电压域,即供电电压相等;
2.确认比较器和或门接口电平符合同一标准,什么ttl,lvcmos之类的,因为接口电平影响逻辑值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说,我的推断是错的了吧。上拉电阻的大小不影响或门的逻辑输入?
(谢谢提示,明天我就去拆了试试)

需要用多大上拉电阻,由后级输入阻抗以及需要脉冲上升沿时间而定。后级输入阻抗低,前级的上拉电阻就必须用得比较小;需要脉冲上升沿陡峭,上拉电阻就必须比较小。

网友C:
CMOS逻辑门的输入阻抗很高,比较器输出上拉电阻的阻值相对不敏感,所以先如楼上maychang所言,断开后级检查电压,即可获知是门电路的问题还是比较器电路或输入比较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OS逻辑门的输入阻抗很高,比较器输出上拉电阻的阻值相对不敏感,所以先如楼上maychang所言,断开后级检查 ...
好像找到原因了,共模电压超了,数据手册上给出共模电压最小值是Vcc-1.5V,我3.3v供电,V+=3.2,V-=2.75,共模电压算出来是2.975V。后来让V+=3.2,V-=1.6时,共模电压小了些,正常输出了高。

我不确定一定是共模电压导致的问题。所以这里想请教下,一个正常的比较器,只要V+比V-高,哪怕只有0.1V,都应该输出+,是不是?(不存在压差必须大于某阈值的说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找到原因了,共模电压超了,数据手册上给出共模电压最小值是Vcc-1.5V,我3.3v供电,V+=3.2,V-=2.75, ...

比较器的比较基准电压必须在准许的输入范围内,故而不能超出共模电压的限制,只有这样功能才是正常的。即使如此,也不能认为只要输入电压与基准不同输出就一定正确,比较电压与基准的差值必须大于输入失调电压(开环比较器形式时)。当然,这个值比较小,0.1V甚至0.01V都是满足的。

网友:
对于LM239,3.3V供电时,基准电压可取的高值必须在3.3-1.5=1.8V以下,考虑到输入失调电压和器件的离散性以及温度的影响,余量还要加大。低值的极限也类似,必须考虑器件的共模限制并留取余量。比较电压输入准许的范围较宽,同样不能超出器件的限制。类似的,比较门限的设计也要留取余量,鉴于239的输入失调电压是2mV,这个余量可取10mV,可以认为这个电压差值就是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