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阻一般用在何处

楼主:
有何用途,有没有大侠些用过,或知道的。。。。

有没有用过的

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
精密电阻?

网友:
你看到的黄色部分是铝制散热器,电阻体在其内部。既然电阻外面加散热器,显然是用在耗散功率相当大之处。

网友:
么有用过

网友:
铝壳电阻

网友:
应该不是,精密电阻

网友A:
外面加了铝制的散热片,应该是功率比较大的电阻吧,发热比较大采用散热片,另外,一般的电阻即使散热量比较大也不会加散热片的,加了散热片,说明对温度要求较高吧

网友:
估计是负载电阻,吸收性的,把能量耗散出去

网友:
大功率铝壳电阻
好像有一种用途是给电机刹车时用的,当做负载
当然也可以当做假负载做测试用

网友:
电机刹车,又没有具体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面加了铝制的散热片,应该是功率比较大的电阻吧,发热比较大采用散热片,另外,一般的电阻即使散热量比较大也 ...

网友B:
用在大功率电机杀车上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在大功率电机杀车上比较多

谢谢,去了解一下

网友:
负载电阻,在功放测试4-8欧姆电阻当负载用。

网友:
么有用过,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加了外壳
1)为了散热   2)防爆
关于作用
一般是了测试功率用的,比如在电子烟行业可以经常见到

网友:
电子烟行业

网友:
用于功率吸收、模拟负载等,楼上不少网友已提到。

网友:
我用过,曾经有一个锂电池充放电维护机柜的产品,用到了这种电阻,作为锂电池放电负载。  或者可以用来测试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和老化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