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功能改进

楼主:
日志功能的上传照片功能 按钮总是不出现, 可以改进吗?

网友A:
可以,你使用的什么浏览器?

网友B:
一般是flash问题造成的,看看是不是禁用了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使用的什么浏览器?

浏览器是:Google Chrome
版本 70.0.3538.102(正式版本) (64 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flash问题造成的,看看是不是禁用了flash

是flash, 每次打开页面都要手动设置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flash, 每次打开页面都要手动设置flash

是不是浏览器设置下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