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圆形灯珠板画法及灯珠等距排列

楼主:
PCB 圆形灯珠板画法及灯珠等距排列

网友A:
先计算角度,然后环形粘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计算角度,然后环形粘贴

试过 特殊粘贴都没搞定,我试试,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计算角度,然后环形粘贴

找不到环形粘贴的命令啊

网友:
E+A算好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