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6722编译错误,请教是什么问题

楼主:
Error [1253]could not find space (265 bytes) for auto/param block
错误信息如上所示

网友A:
内存不足,仔细检查代码对内存的开销,尽量做到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足,仔细检查代码对内存的开销,尽量做到复用。

这是之前老项目重新编译了一下,应该不会程序出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足,仔细检查代码对内存的开销,尽量做到复用。

重新编译了一下,出现no end record found inobject file,看的之前的项目,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之前老项目重新编译了一下,应该不会程序出问题吧

必须分析代码。如果项目管理到位,习惯良好,根本不应出现此问题或者事先就知道会有此问题。

网友:
FLASH 空间 和RAM 空间,在项目开始的时候就得考虑,要不后边真的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