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警告: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楼主:
keil编译警告:警告提示:lora_driver.h(10): 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原因:h文件的最后一行代码没有回车。
解决方法:最后的代码需要回车换行,可能与编译器有关系。

下图为消除警告结果:

网友:
编译器任性。在最后加一行就好了。

网友:
IAR 编译器不存在 末行回车编译不通过的问题

网友:
习惯就好了,强迫症的话,加回车

网友:
这个警号是历史遗留,极端情况存在异常。

网友:
这是编译器的BUG,不过我认为程序最后一行加一个回车是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