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 Kit for nRF52840 】+ 测评 二 探路篇

楼主:
                        nRF52840 Preview Development Kit (DK) + 测 二 探路篇
     紧接着nRF52840 Preview Development Kit (DK) + 测 一 硬件篇后,开始了板子的试用。
如是找到官网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nRF52840 Development Kit页面
开始了我们第一次和nRF52840-DK的亲密接触。
看看下文(比官网的英文亲切):

开始启动nRF52840-DK开发套件
恭喜你获得并开始了nRF52840-DK 使用 下面介绍nRF52840-DK怎样连接和上电,并开始你的好奇之旅。这将花费你20分钟(好像不止哦,哈哈)。
你需要一台PC!!!有吧。
你必须在 nRF52840 DK 上运行估件version 1.1.0 以上版本. 如果你在第5步失败,那你开始到官网下载固件并从第7步开始编程新的固件到你的 nRF52840 DK.
1套件包含 板子nRF52840 DK board 和天线
2连接天线到板子,就是那个标有NFC的插口(右下方),边上有四个按钮的地方,如下图。
3,使用一个micro USB 2.0连接nRF52840 DK到你的PC USB口(上图左边USB口),这个提供电源,并且支持目标编程。
4,翻转POWER开关到ON(上图左下方那个拨动开关,查看PCUSB连接,可能会弹出一个提示,先不用理会。
其实这里如果第一次的话,是会安装驱动的,你可以耐心等待,让他安装好(看下面7)。
5,确认LED1开始闪动。
6,使用SW1 ~SW4去控制LED闪动。
7,打开WINDOWS的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设备管理器 会看到JLINK驱动,这个允许你编程到板子nRF52840芯片(后边有怎么编程样列
安装好后控制面板图如下:
正常情况会如上图,看看红线的地方,并且电脑里会出现一个移动硬盘盘符(这个更新固件有用!!!)
8,打开手机,并开启允许NFC
9NFC允许后,拿你的手机靠近nRF52840-DK
10,你的手机提示你打开一个URL。请运行打开!这里官网的网页就连上了。这样很容易安装nRF移动端应用工具。见下文。可以用它下载您的 nRF52840-DK可选演示文稿 nRF移动端应用程序。这里是可以打开,但 google play 下载不了东西。所以没用到。

实验:
A:
PC上下载 Heart rate monitor 心率监测器 这个是固件nRF52840用的
PC上下载 Proximity demo 接近感应演示 这个是固件nRF52840用的
固件的更新方法就是直接拖动固件文件到那个可移动驱动器中,见后面说明:RF52840-DK如何编程固件
直接拖动
B:以上的演示都需要nRF Toolbox
这个工具需要到google play 下载,官网有连接,我没搞定,直接到网上下了一个。然后通过电脑传到手机安装了

C:获得手机应用程序的更多的演示乐趣
nRF Toolbox手机工具可以帮助你,里面还有更多的应用DEMO,大家可以玩玩。

D: nRF52840-DK如何编程固件
1,下载DEMO ZIP文件
2,UNZIP并发现HEX文件,并读一下DOC的描述。
3,拖动HEX文件到JLINK可移动驱动器中。固件将自动烧写到nRF52840中。

你可以在官网点击Click here to go to the infocenter前往资料中心去发现更多的资源。

E:Heart rate monitor 心率监测器 演示
1,更新固件:官网下载它:Heart rate monitor,解压有heart_rate_demo.hex,拖动更新固件。
2,安装好nRF Toolbox

3,打开nRF Toolbox 点击里面的HRM,打开找到connect点击
看到Nordic_HRM 蓝牙设备 点击,然后就连上了。可以看到检测的数据了。你也可以看看README 不过上面的名称好像有些误差。
这个实验还可以使用按钮1休眠板子和唤醒休眠
其他的实验都一样。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amiaa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请问 为什么在磁盘驱动器上没有SEGGER MSD Volume USB Device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为什么在磁盘驱动器上没有SEGGER MSD Volume USB Device呢 ?

按理应该有啊,你可以找另外一台电脑试下。上面的图都是我直接截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