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错误原因

楼主(2018-11-27):
求解释错误原因
Error [505] no end record found inobject file
PIC

网友A:
来自手机
:
错误[505]没有找到项目文件的最终记录。

网友B:
一般这是由于程序无END指令结尾造成了,一般C语言是不必要的,但如果是项目文件方式,最好有END结束,否则容易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