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KIT-149 PSoC 4100S测评】+PWM分析与使用(下)

楼主:
上个帖子PWM分析与使用(上)对官方的PWM例程进行了分析,这篇我们在例程上进行修改实验。

点开cysch文件,在右边的列表中找到PWM模块,它位于Digital分类中,选中名称可将其拖动到左侧原理图中。

双击该模块,调一下占空比,如下图,先改为25535,注意下面波形的变化。

然后添加两个输出引脚,如下图,位于Ports and Pins分类中,将其分别接到PWM的line和line_n上。
我们不使用中断,直接让端口接收PWM的固定占空比波形,另外LED也不必画出,因为输出端口处已经有信号了。
时钟可以和上面的共用一个,可以通过左侧工具栏的导线将各个模块连接起来。

接下来切换到Pins文件来配置端口信息,如下图,可以看到右上角自动显示出刚添加的两个端口,注意此时左侧列表中还没有与新加端口对应的代码文件(后面编译时才会自动生成)。

通过Port一列的下拉列表可以手动分配端口号,如下图:

接下来先编译一下,Oh,出现如下的错误:'clock' requires connection 时钟需要连接?

再切换到cysch文件看一下,好像是线没有真正连接到模块上,删掉线,放大观看连接处的具体位置,重新连接一下。
再次编译,竟然又出现另外的错误。。。如下图,Pin Error,错误文件为cydwr文件。

切换到cydwr文件,也就是端口配置文件,如下图,可以看到端口分配处的警告,大概是选用这个PWM后只可以使用某些特定的引脚。

观察板子上各LED的端口号以及软件中可用的端口号,选择可用的,如下图,最终我选择了P1.4和P5.5,这两个正好可以在板子上找到对应的LED。
再次编译,终于成功!另外也可以看到在左侧的列表里自动生成了端口与PWM模块对应的代码文件。

虽然编译成功了,但我们还需要最后一步:手动修改主程序。
修改也很简单,观察原来的主程序后,发现只需要增加一行PWM_1的启动函数即可,如下图:

最后就是再次编译,下载观察实验现象了,如下图,可以看到原来的LED照常亮度渐变,新加的两个LED也亮了,但好像看不出来PWM的作用(有条件的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

这样,我们再改一下占空比,改为5535,如下图,这下应该就比较明显了,line的低电平时间很长,line_n的高电平时间很长,这样就会使一个LED较亮,另一个LED较暗。

修改后,编译,下载运行,效果和预想的一样,来看演示视频:

网友:
上面的嵌入视频貌似看的不是很明显,可以来这里看一下原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zODkyMDU1Mg==.html?spm=a2hzp.8244740.0.0
可以看到左侧的LED亮度较低,右侧中间的LED亮度较高,右上角的为原程序中亮度渐变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