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M330DLC三轴加速度+三轴角速度传感器封装和代码

楼主:
 数据手册:

代码:

封装:

官方评估板gerber文件:

网友A:
貌似这个我很早以前就上传了代码和设计,这个传感器和LSM6DSL是一样的,只不过330是工业级的,LSM6DSL是民用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我很早以前就上传了代码和设计,这个传感器和LSM6DSL是一样的,只不过330是工业级的,LSM6DSL是民用级 ...

看到你发的了
这个代码是官方的标准C 我用过很方便
pcb库有些网友不一定知道和哪些同用 写上型号便于查找

网友B:
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关于ISM330DLC,按照您在网上提供的资料,测试看,陀螺仪的输出不对。具体是,陀螺仪逆时钟旋转时,陀螺仪偏航角速率会由小到大然后再变成负数,这个负数会持续比较久,导致通过积分测不出正常的偏航角度。请问您有遇到过吗,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谢谢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关于ISM330DLC,按照您在网上提供的资料,测试看,陀螺仪的输出不对。具体是,陀螺 ...

代码是ST官方的,我没有这个模块没法帮你测试,你读取的加速度都正常吗?

网友B:
好的,谢谢。加速度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加速度是正常的。

你单独测试过陀螺仪没 直接输出有符号的寄存器数据看看 X,Y,Z是不是都存在相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