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生成EWARM V8工程,无法打开工程的问题

楼主:
问题现象:
使用CUBE生成的EWARM V8工程,用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 Arm 8.20.2 打开显示为空白。反复生成,打开工程为空白。

问题解决:
将CUBE生成的旧的EWARM V8工程文件全部删除,重新生成新的工程,然后用IAR-ARM软件打开,成功。

问题原因分析:
在最初生成EWARM V8工程时,有几个不好的地方:
1,初次生成工程在中文路径下。
2,第一次打开工程时,误用IAR-8051打开了。

意识到中文路径问题后,我手动将工程文件复制到了英文路径下,仍然打不开,个人推断是IAR-8051软件打开工程文件时,按照8051配置了工程,造成IAR-ARM软件无法正常运行工程。

可以得出结论,错误版本打开工程会影响原工程的配置内容。

网友A:
误用8051打开了ARM的工程退出时提示你保存点否就不影响
我用STM32CubeMX输出工程里没见到有EWARM V8的选项
选择EWARM时输出的工程IAR ARM 8.20.2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误用8051打开了ARM的工程退出时提示你保存点否就不影响
我用STM32CubeMX输出工程里没见到有EWARM V8的选项 ...

8051打开工程退出时,提示保存对话框我没仔细看,直接点是关闭对话框的。
现在可以调试IAR ARM了。 谢谢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