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怎么菊花链布线

楼主:
485 手牵手 菊花链 pcb布线方式?

网友:
1 2 34

网友A:
485不准许大于或接近于信号最短波长的分支,节点设计时,留两个总线接口,一进一出,485接口片就近布置在旁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85不准许大于或接近于信号最短波长的分支,节点设计时,留两个总线接口,一进一出,485接口片就近布置在旁 ...

从机1 和从机11两根线也是AA  BB直连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机1 和从机11两根线也是AA  BB直连吗?

所有节点都是A接A,B接B,原则见前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节点都是A接A,B接B,原则见前帖。

上面图对吗

网友:
你的图没有意义,看不出具体怎么连的,建议你还是先弄清楚原则。

网友:
请问怎么做到A-B-C这种手牵手布线方式?中间的B的进线和出线两个总线接口怎么处理?pcb布线时B的进线和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