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2DH12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封装和代码

楼主:
数据手册:

代码:

封装:

官方评估板gerber文件:

网友A:
这个你用过吗?跟ISM330DLC比起来性能怎么样,性价比那个比较高?

网友A:
我想找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陀螺活着加计对公司现有的产品进行替换一下,但是要么效果不好,要么性价比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用过吗?跟ISM330DLC比起来性能怎么样,性价比那个比较高?

没用过 具体性能可以看数据手册 价格估计你的问问代理商根据你的用量来申请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找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陀螺活着加计对公司现有的产品进行替换一下,但是要么效果不好,要么性价比不是很好

原来的器件达不到要求吗 性能和价格有什么要求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想用lis2dh12来做一个读取倾斜角度的东西,不知道你有什么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楼主,想用lis2dh12来做一个读取倾斜角度的东西,不知道你有什么方法

没有振动影响的话把量程设置成±2g,在网上找一下三轴加速度计算倾角的公式,把读取到X,Y,Z轴的数据放进去就可以
可以参考我的这个贴子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hlight=%C7%E3%BD%C7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振动影响的话把量程设置成±2g,在网上找一下三轴加速度计算倾角的公式,把读取到X,Y,Z轴的数据放进 ...

你这帖涉及到base64,lis2dh12取出来的值需要base64解密?

网友:
单片机处理完后最终的x y z值代表什么,还是不太明白。
就是现在我需要做一个类似六面体定位的东西,单片机需要实时将六面体的x y z轴的值上报,相当于不管怎么动,要实时上报当前处在哪一面

网友:
楼主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帖涉及到base64,lis2dh12取出来的值需要base64解密?

base64只是用于数据传输 这个代码已经很简单了 你在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ase64只是用于数据传输 这个代码已经很简单了 你在看看

晓得了,单片机部分处理处理出来的x y z值传给了上位机,而定位就是上位机做的事情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晓得了,单片机部分处理处理出来的x y z值传给了上位机,而定位就是上位机做的事情了是吗?

倾角是单片机计算的 上位机 x,y,z对应x,y,z轴上的倾角 一般只有x,y就够了
上位机之用到了y轴的倾角数据

网友:
SMT32F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