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接头?

楼主:
这个是电批上的接头,看着像航空头,可是找到的航空头都是这样的

网友:
也是航空插头的一种

网友A:
M12   PG9   都是这样的类型

网友:
你量一下螺纹外直径

网友:
是航空头

网友B:
这是找国内器件时感受到的一个痛点:眼瞅着这类似乎通称为“航空接头”的东西,能用,价格也能接受,可就是找不到一个正儿八经的规格书 (国际规格,或国标规格,或行业规格等)。

各厂家给出的往往只在网页上挂着含糊不清、标注不全的尺寸图,或甚至什么都没有,只有本厂型号。更有甚者很多销售商连厂名都隐去,只剩本店型号了,你根本无法得知买到的能否和从他处入手的同类接头互换,有时要担心好不容易设计出的产品是否会因一家厂甚至一家店关门而寿终正寝。

网友C:
应该是M12防水接头,刚买公母座来用...
淘宝找我买正成的我觉得还行。

网友:
航插,淘宝上找找吧

网友:
weipu 有系列航空插头,了解一下

网友:
5芯航插头吧,看着非常像,但不知道是不是的,万能的某宝上搜一下就知道叫什么了

网友:
先确定螺纹直径,再根据芯数和排列式样在同样直径的产品中找,最好也关注一下螺距,只能用这个法子了。

网友:
这个上万能的淘宝,先找到卖电批的,在问问,要么就找到生产厂家主页再问售后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12   PG9   都是这样的类型

淘宝上搜这个能找到,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找国内器件时感受到的一个痛点:眼瞅着这类似乎通称为“航空接头”的东西,能用,价格也能接受,可就是 ...

谢谢,航空 M12能找到很多,以前一直在搜航空头,原来是方向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M12防水接头,刚买公母座来用...
淘宝找我买正成的我觉得还行。

谢谢,M12能找到很多,以前一直在搜航空头,原来是方向不对

网友:
航空插头

网友:
应该还是航空插头吧。

网友:
航空插头M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