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是不是28335挂了

楼主:
调试的时候CCS6弹了一个这个出来 ,试了很多次,各种配置,都这样

网友:
XDS2xx     你确定仿真器没选错吧。这种一般先检查电源、复位、JTAG端口

网友:
选对了的,另一块一样的板子跑的好好的,所以推测是片子挂了

网友:
片子没那么容易挂,还是检查电路,焊接,电源

网友:
是啊,单片机没那么脆弱的,还是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
以此来判定芯片损坏的依据可远不够充分,电缆、接插件、电路、PCB、甚至焊接等出问题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检查仿真器线连接,还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
检查了的,补焊了,调试器在另一个上面烧写仿真都没有问题,这块有问题的板子,在connected
的时候CCS提示MCU  possibly locked

网友:
所以不在有侥幸心理了,片子就是挂了前前后后挂了三片,前两片是我尝试修改CMD文件,想把代码搬移到RAM运行,结果操作不正确,把代码烧到密码区了,这第三片是我前些天借给一个同学,不知道他当时具体怎么操作的

网友:
因为C2000的片子烧写和仿真期间如果电源电压波动大,或者烧写不正确容易挂片子这么个特性,所以就很少用它,然后几乎都是在用dsPIC的东西,dsPIC呢是随便折腾,除非电源短路啥的才会挂片子,和C2000相比,dsPIC的FLASH速度很快,不像C2000跑实时性的代码还的搬移到RAM运行,缺点就是主频速度慢了些而且还是16位的鸡鸡,所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