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拉电阻值大小的问题

楼主:
在这里记录一个遇到的问题,问题原因是上拉电阻值太大,造成了驱动IO口电平异常。减小上拉电阻值,电路恢复正常。

应用背景:
无线模块通过检测M1, M0 电平来配置工作模式, 改变M1, M0 时,无线模块开始切换工作模式,此时的 STATUS 状态指示引脚输出低电平,直到工作模式切换完成后,STATUS 引脚输出高电平,以通知单片机此时无线模块已就绪。

现象描述:
单片机的两个GPIO口,配置为输出方向,开漏 open drain方式, 外部上拉电阻100k。
这2个GPIO直接连接到无线模块的M1, M0,是无线模块的模式配置输入引脚。
当单片机通过M1=0, M0=0 配置无线模块为接收模式时,无线模块的STATUS输出引脚能先低后高, 可以正常工作。
当单片机通过M1=1, M0=0 配置无线模块为发射模式时,无线模块的STATUS输出引脚不能保持稳定电平, 而是脉冲式输出:低电平800ms,高电平200ms,(时间未实测,时间是人眼观察大概时间)这样表示无线模块不能稳定地配置工作模式。

解决思路:
为了减少影响变量,我把独立的无线模块焊接了一个简单的最小系统,提供电源和电平设置。
需要注意的是,这时我把M1, M0直接接到电源正负极,而不是通过上拉电阻设置电平,这样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发射模式也成功配置。
(M1, M0 直接接到电源正负极是因为个人懒得焊接2个上拉电阻)。由此想到上拉电阻可能有影响,那么将100K电阻改换成10K电阻后,原来的产品电路也可以正常配置发射工作模式。问题得到解决。
另外,设计电路时上拉电阻值100K是为了减少电流功耗,由于这两个GPIO不要求速度,所以加大了上拉电阻值。

启发:
设计电路时,要确认输出驱动能力, 和输入驱动电流。

对于这个问题的内部原因还没有深入探究,欢迎各位提出想法。

网友A:
我有发过这样一个帖子,关于单片机接上拉的原因分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6225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发过这样一个帖子,关于单片机接上拉的原因分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62253-1-1.htm ...

我去拜读一下。

网友B:
开漏输出模式用于仅需要强灌电流的场合或者异种电平匹配时,非如此,应该使用常规弱上拉IO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漏输出模式用于仅需要强灌电流的场合或者异种电平匹配时,非如此,应该使用常规弱上拉IO模式。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