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往昔!浅谈收音机的百年发展历史--转帖

楼主:
版权说明:感谢原作者的辛苦创作,如转载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作者发送消息联系,将第一时间处理,谢谢!

收音机发展史

1.收音机的原理:

就是把从天线接收到的高频信号经检波(解调)还原成音频信号,送到耳机或喇叭变成音波。 由于科技进步,天空中有了很多不同频率的无线电波。如果把这许多电波全都接收下来,音频信号就会象处于闹市之中一样,许多声音混杂在一起,结果什么也听不清了。为了设法选择所需要的节目,在接收天线后,有一个选择性电路,它的作用是把所需的信号(电台)挑选出来,并把不要的信号“滤掉”,以免产生干扰,这就是我们收听广播时,所使用的“选台”按钮。选择性电路的输出是选出某个电台的高频调幅信号,利用它直接推动耳机(电声器)是不行的,还必须把它恢复成原来的音频信号,这种还原电路称为解调,把解调的音频信号送到耳机,就可以收到广播。

2.收音机诞生的背景

1888年 德国科学家赫兹(Heinrich Hertz),发现了无线电波的存在。

1895年 俄罗斯物理学家波波夫(Alexander Stepanovitch Popov),宣称在相距600码的两地,成功地收发无线电讯号。

同年稍后,一个富裕的意大利地主的儿子年仅21岁的马可尼( Guglielmo Marconi)在他父亲的庄园土地内,以无线电波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发射。

1897年 波波夫以他制做的无线通讯设备,在海军巡洋舰上与陆地上的站台进行通讯成功。

1901年马可尼发射无线电波横越大西洋。

1906年 加拿大发明家费森登(Reginald Fessenden)首度发射出「声音」,无线电广播就此开始。

同年,美国人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est)发明真空电子管,是真空管收音机的始祖。

3.世界收音机发展史

1913年法国人吕西安、莱维利用超外差电路制作成了收音机,并申请了专利,并说1924年超外差式收音机首次投入市场,1934年得以推广。

(1).矿石收音机

今天,我们习惯把那些不使用电源,电路里只有一个半导体元件的收音机统称为“矿石收音机”。矿石收音机是指用天线、地线以及基本调谐回路和矿石做检波器而组成的没有放大电路的无源收音机,他是最简单的无线电接收装置,主要用于中波公众无线电广播的接收。1910年,美国科学家邓伍迪和皮卡尔德用矿石来做检波器,故由此而得名。

由于矿石收音机无需电源,结构简单,深受无线电爱好者的青睐,至今仍有不少爱好者喜欢自己DIY和研究。但它只能供一人收听,而且接收性能也比较差,当时客观上也制约了无线电广播的普及和发展。

1923年1月23日,美国人在上海创办中国无线电公司,播送广播节目,同时出售收音机,以美国出品最多,其种类一是矿石收音机,二是电子管收音机。

(2).电子管收音机

1904年,世界上第一只电子管在英国物理学家弗莱明的手下诞生。人类第一只电子管的诞生,标志着世界从此进入了电子时代。

电子管是一种在气密性封闭容器(一般为玻璃管)中产生电流传导,利用电场对真空中的电子流的作用以获得信号放大或振荡的电子器件。电子管是电子时代的鼻祖,电子管发明以后,使收音机的电路和接收性能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和完善。

1930年以前,几乎所有的电子管收音机都是采用两组直流电源供电,一组作灯丝电源,一组作阳极电源,而且耗电较大,用不了多长时间就需要更换电池,因此收音机的使用成本较高。1930年前后,使用交流电源的收音机研制成功,电子管收音机才较大范围地走进人们的家庭。但是由于电子管体积大、功耗大、发热厉害、寿命短、电源利用效率低、结构脆弱而且需要高压电源的缺点,现在它的绝大部分用途已经基本被固体器件晶体管所取代。

电子管收音机

(3).晶体管收音机

晶体管是一种固体半导体器件,可以用于检波、整流、放大、开关、稳压、信号调制和许多其它功能(金银铜铁等金属,它们导电性能好,叫做导体。木材、玻璃、陶瓷、云母等不易导电,叫做绝缘体。导电性能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物质,就叫半导体。晶体管就是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这类材料最常见的便是锗和硅两种)。1947年12月23日,第一块晶体管在美国贝尔实验室诞生,这是20世纪的一项重大发明,是微电子革命的先声,从此人类步入了飞速发展的电子时代。

晶体管收音是一种小型的基于晶体管的无线电接收机。1954年10月18日,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投入市场,仅包含4只锗晶体管。在晶体管出现以后,收音机才开始真正普及。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末也开始研制晶体管收音机,并在70年代形成生产高潮。德国根德,日本索尼,荷兰菲利普以及国产的红灯、牡丹、熊猫等著名品牌的老收音机,就是这段历史的佐证。1958年,我国第一部国产半导体收音机研制成功。

晶体管收音机以其耗电少,不需交流电源,小巧玲珑,使用方便而赢得人民的喜爱,并逐渐在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最普及和廉价的电子产品。

晶体管是现代历史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晶体管发明以后,电子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尤其是PN结型晶体管的出现,开辟了电子器件的新纪元,引起了一场电子技术的革命。

(4).集成电路收音机

1958年9月12日,基尔比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从此,集成电路逐渐取代了晶体管,使微处理器的出现成为了可能,奠定了现代微电子技术的基础,也为现代信息技术奠定了基础,开创了电子技术历史的新纪元,让我们现在习以为常一切电子产品的出现成为可能。

在一块几平方毫米的极其微小的半导体晶片上,将成千上万的晶体管、电阻、电容、包括连接线做在一起,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电路功能的器件来使用的电子元件,叫做“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引出线和焊接点少,寿命长,可靠性高,性能好等优点,同时成本低,便于大规模生产。本质上,集成电路是最先进的晶体管,集成电路使电子元件向着微小型化、低功耗和高可靠性方面迈进了一大步。用集成电路来装配电子设备,其装配密度比晶体管可提高几十倍至几千倍,设备的稳定工作时间也可大大提高。

我国在1982年,出现了集成电路收音机。

(5).DSP收音机

DSP技术收音机就是无线电模拟信号由天线感应接收后,在同一块芯片里放大,然后转化为数字信号,再对数字信号进行处理,然后还原成模拟音频信号输出的新型收音机。DSP技术的本质是用“软件无线电”代替“硬件无线电”,它大大降低了收音机制造业的门槛。

2006年美国芯科实验室首次研发出DSP技术收音机芯片,同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收音机制造商:深圳凯隆电子有限公司与美国芯科实验室合作,开发出世界上第一台DSP收音机:KK-D48L。2007年,深圳凯隆电子有限公司在深圳与上海组建DSP技术研发实验室。2009年,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端性能DSP收音机芯片诞生,从此,DSP技术收音机进入普及时代。深圳凯隆电子有限公司也因此获得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殊荣。

DSP技术收音机的问世,标志着传统模拟收音机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收音机的数字时代已经到来.

网友A:
“电子管”这个名称,是上世纪50年代由苏联传入中国的。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无线电界都称为“真空管”。
美国称为 Vacuum tube,英国称为 vacuum valve,都带有 vacuum 这个词,对应地,有 vacuum pump (真空泵),vacuum cleaner (真空吸尘器),vacuum gauge (真空计)。
上世纪50年代,那是全面学苏联的时代。大学里面的教材全是由苏联教材翻译过来,所以“真空管”也就改称“电子管”。其实,按照发明者美国人德·福雷斯特所起的名称,就是 vacuum tube。所以,还是称之为“真空管”为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这个名称,是上世纪50年代由苏联传入中国的。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无线电界都称为“真空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