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循环队列的应用

楼主:
关于循环队列的应用
                                               Author : Mark Xu

开发的USB项目中会用到连续的存取数据,于是在写了个简单的循环队列,循环队列的好处就是首尾相连节省空间,关于循环队列的概念课本上已说的很清楚,网上也有大量的博客文档,图文并茂,这里就不在赘述了,下面仅把代码做一下整理,相当于备份吧^_^
总共有两个源文件Xc_CircleQueue.c 与Xc_CircleQueue.h
1)       Xc_CircleQueue.c源代码
/******************************************************************************************
* Copyright(c) 2018, Mark Xu WorK Studio. Allrights reserved.
*
*  FileName :  Xc_CircleQueue.c
*
*  Brief    :  aboutthe circle queue application
*
*  Author : Mark Xu
*
*  Date   : 20181012
*
*  Version: V1.0
*
*  Remark : None
*
*-----------------------------------------------------------------------------------------------------------------------------------------------
*  History:
*
*   1) Author: xx xx
*
*     ModifyDate : xx xx xx
*
*     Modifycontents : xx xx xx xx xx
******************************************************************************************/
#define XC_CIRCLEQUEUE_IMPLEMENT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Xc_CircleQueue.h"

/************************************************************************************
* 函数名称 : Circle_Queue_Init
*
* 函数描述 : Initial the queue
*
* 入口参数 : *rbuf - the queue
*
*          *array - the data buffer
*
*          len - the depth of the queue
*
* 出口参数 : TRUE - initial successful
*
* 函数备注 : None
*************************************************************************************/
uint8_t Circle_Queue_Init(RingBuf_T*rbuf, uint8_t *array, uint16_t len)
{
         if((len<2)||(array== NULL))
                   return FALSE;

         rbuf->Buf     = array;
         rbuf->Depth   = len;
         rbuf->fillCnt = 0;
         rbuf->Head    = 0;
         rbuf->Tail    = 0;

         return TRUE;
}

/************************************************************************************
* 函数名称 : RingBuf_Clear
*
* 函数描述 : clear the queue
*
* 入口参数 : *rbuf - the queue
*
* 出口参数 : None
*
* 函数备注 : None
*************************************************************************************/
voidRingBuf_Clear(RingBuf_T *rbuf)
{
         rbuf->fillCnt =  0;
         rbuf->Head =  0;
         rbuf->Tail  =  0;
}

/************************************************************************************
* 函数名称 : RingBuf_Chk_Full
*
* 函数描述 : clear the queue
*
* 入口参数 : *rbuf - the queue
*
* 出口参数 : true - full     false - not full
*
* 函数备注 : judging condition -(tail+1) % buf_size_max == head
*************************************************************************************/
uint16_tRingBuf_Chk_Full(RingBuf_T *rbuf)
{
         return((rbuf->Tail + 1)%rbuf->Depth ==  rbuf->Head);
}

/************************************************************************************
* 函数名称 : RingBuf_Chk_Empty
*
* 函数描述 : check the queue empty ornot
*
* 入口参数 : *rbuf - the queue
*
* 出口参数 : true - empty    false - not empty
*
* 函数备注 : judging condition - tail ==head
*************************************************************************************/
uint16_tRingBuf_Chk_Empty(RingBuf_T *rbuf)
{
         return(rbuf->Tail  ==  rbuf->Head);
}

/************************************************************************************
* 函数名称 : RingBuf_Write_Bytes
*
* 函数描述 : push the data to queue
*
* 入口参数 : *rbuf - the queue
*
*          *pValue - the value to be push
*
*          size  - the bytes of the valuebuffer
*
* 出口参数 : size  - the bytes of be write bytes
*
* 函数备注 : none
*************************************************************************************/
uint16_tRingBuf_Write_Bytes(RingBuf_T *rbuf,uint8_t *pValue, uint16_t size)
{
        uint16_t len = 0;
        uint16_t ringBuf_bw  =  rbuf->Tail;
        uint16_t ringBuf_len  =  rbuf->Depth;
         uint8_t *ringBuf_source =  rbuf->Buf;
         if(RingBuf_Chk_Full(rbuf))
                return 0;

         if((ringBuf_bw+ size) <= ringBuf_len)
         {
                   memcpy((uint8_t*)&ringBuf_source[ringBuf_bw],pValue,size);
         }
         else
         {
                   len = ringBuf_len -ringBuf_bw;

                   memcpy(ringBuf_source+ringBuf_bw,pValue,len);
                   memcpy(ringBuf_source,pValue+ringBuf_bw,(size-len));
         }

         // 计算Tail 的位置
         rbuf->Tail = (rbuf->Tail + size)% rbuf->Depth;
         rbuf->fillCnt += size;

         returnsize;
}

/************************************************************************************
* 函数名称 : RingBuf_Write_Bytes
*
* 函数描述 : Read the data from thequeue
*
* 入口参数 : *rbuf - the queue
*
*          *pValue - the data buffer to store the read data
*
*          size  - the bytes of the valuebuffer
*
* 出口参数 : size  - the bytes of be read
*
* 函数备注 : none
*************************************************************************************/
uint16_tRingBuf_Read_Bytes(RingBuf_T *rbuf,uint8_t *pValue,uint16_t size)
{
        uint16_t len = 0;
        uint16_t ringBuf_br    = rbuf->Head;
        uint16_t ringBuf_len   = rbuf->Depth;
         char*ringBuf_src = rbuf->Buf;

         // 如果为空则返回0
         if(RingBuf_Chk_Empty(rbuf))
                return 0;

         // tial等于head时,说明队列为空
         if(rbuf->fillCnt== 0)
         {
//               printf("Buffer isempty,nothing to be read \r\n");
                   return 0;
         }

         // 只读取有效数据
         if(size> rbuf->fillCnt)
           size = rbuf->fillCnt;

         if((ringBuf_br+ size) <= ringBuf_len)
         {
                   memcpy(pValue,ringBuf_src +ringBuf_br,size);
         }
         else
         {
                   len = ringBuf_len -ringBuf_br;
                   memcpy(pValue,ringBuf_src +ringBuf_br,len);
                   memcpy(pValue+len, ringBuf_src,(size-len));
         }

         rbuf->Head = (rbuf->Head + size)% rbuf->Depth;
         rbuf->fillCnt -= size;

         returnsize;
}
2)       Xc_CircleQueue.h源代码
  /******************************************************************************************
   * Copyright(c) 2018, Mark Xu Work Studio.  All rights reserved.
   *
   * 文件名称 : Xc_Queue.h
   *
   * 文件描述 : 关于队列模块的一些声明与定义
   *
   * 文件作者 : Mark Xu
   *
   * 创建日期 : 20181010
   *
   * 当前版本 : V1.0
   *
   * 文件备注 : None
   *
   *----------------------------------------------------------------------------------------
   * 修改记录 :
   *
   *   1)  修改人员 : xx xx
   *
   *       修改日期 : xx xx xx
   *
   *       修改内容 : xx xx xx xx xx
  ******************************************************************************************/
  #ifndef __XC_CIRCLEQUEUE_H__
  #define __XC_CIRCLEQUEUE_H__

  //------------------------------------------------------------------------------------------------------------------------------------------------
  //  Precompile
  //-----------------------------------------------------------------------------------------------------------------------------------------------
  #ifdef XC_CIRCLEQUEUE_IMPLEMENT
      #define CIRCLEQUEUE_EXTERN
  #else
      #define CIRCLEQUEUE_EXTERN       extern
  #endif /* XC_CIRCLEQUEUE_IMPLEMENT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ring.h"

  //------------------------------------------------------------------------------------------------------------------------------------------------
  //  数据类型声明
  //------------------------------------------------------------------------------------------------------------------------------------------------
  /*
    说明:
      1. fillCnt 是计数队列中的元素个数
      2. 当向队列中插入元素时,fillCnt 要增加
      3. 当从队列中读取元素时,fillCnt 要减少
      4. fillCnt0时说明队列中没有元素,不可读取
  */
  #pragma pack(4)
  typedef struct RingBuf_t{
      uint8_t *Buf;     /* 指向队列数组的指针 */
      uint16_t Depth;   /* 可存储的元素的个数 */
      uint16_t Head;    /* 队头,也是读取的指针 */
      uint16_t Tail;     /* 队尾,也是写的指针 */
      uint16_t fillCnt;   /* 元素计数  */
  }RingBuf_T;
  #pragma pack()

  // 指针形式
  typedef RingBuf_T*   RingBuf_Tp;

  //------------------------------------------------------------------------------------------------------------------------------------------------
  //  函数声明
  //------------------------------------------------------------------------------------------------------------------------------------------------
  CIRCLEQUEUE_EXTERN  uint8_t Circle_Queue_Init(RingBuf_T *rbuf, uint8_t *array, uint16_t len);

  CIRCLEQUEUE_EXTERN  void RingBuf_Clear(RingBuf_T  *rbuf);

  CIRCLEQUEUE_EXTERN  uint16_t RingBuf_Chk_Full(RingBuf_T *rbuf);

  CIRCLEQUEUE_EXTERN  uint16_t RingBuf_Chk_Empty(RingBuf_T *rbuf);

  CIRCLEQUEUE_EXTERN  uint16_t RingBuf_Write_Bytes(RingBuf_T *rbuf,uint8_t *pValue, uint16_t size);

  CIRCLEQUEUE_EXTERN  uint16_t RingBuf_Read_Bytes(RingBuf_T *rbuf,uint8_t *pValue,uint16_t size);

  #endif /* __XC_CIRCLEQUEUE_H__ */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懒猫爱飞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吸取上一贴教训,这一贴的代码单独粘贴,果真效果好很多

网友:
看不懂,来支持哈

网友A:
谢谢分享。不过有几点不算建议的给楼主
1、建议加入一个接口,可以查询当前队列的有效空间大小,也就是查询队列的剩余空间大小
2、队列的出列、检查队列是否空或者满,接口建议加上临界保护,防止队列首尾在数据收发比较快的时候乱了,导致出列不对。不过这个可以在对外接口上写。
3、楼主的注释与源码不符吧。比如出列接口,返回参数是读出来的实际长度,并不是你的True或者Fals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不过有几点不算建议的给楼主
1、建议加入一个接口,可以查询当前队列的有效空间大小,也就是查 ...

谢谢大神指点,看的仔细,指导的到位!非常感谢!
1)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测试,没有添加复杂的功能
2) 注释是拷贝上面的,确实没有注意到
3)我下次注意一些

网友B:
不错,帖子整理的很好,让人看着舒服,当然,最主要还是内容足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帖子整理的很好,让人看着舒服,当然,最主要还是内容足够好

记录一下代码,同时做一下分享,独乐乐不如与众乐^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