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无法下载,请问什么原因啊??

楼主:
JLink info:
------------
DLL: V6.30h, compiled Mar 16 2018 18:02:51
Firmware: J-Link V9 compiled Mar  2 2018 17:07:57
Hardware: V9.40
S/N : 59425868
Feature(s) : RDI, GDB, FlashDL, FlashBP, JFlash, RDDI

* JLink Info: STM32 (connect): Can 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 JLink Info: STM32 (connect): Can 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JLink Error: STM32: Connecting to CPU via connect under reset fail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5:23:01

网友:
接上复位看看

网友:
一、先确认SWD是否正确连接
二、SWD的io是否被remap,如果被remap了,可以按住复位,然后点击下载,点击下载后等待大概1s后松开reset就可以下载了;
三、其他问题,

网友:
SWD下载一般四根线就可以了,PA13,PA14,+3.3V,GND,楼主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stlink仿真器或者jlink仿真器的原理图,对照着把线接上,前提是自己的程序和自己单片机设备是匹配好的,比如STM32C8T6和STM32ZET6等型号要匹配好,还有单片机的容量也要注意配置好。楼主加油。

网友:
如果LAYOUT 这个DATA/CLK 线太细也会下载不了。另外如果3.3V也是SWD这边提供,最好做好滤波。

网友:
jlink和swd一样吗

网友:
* JLink Info: STM32 (connect): Can 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看一下,能不能识别你的器件。
如果器件都无法识别的话,必需将MCU的硬件复位管引到Jlink上来。
是否跑了低功耗程序,或程序有没有把SWD口禁掉,在或者Flash是否加了读保护。
或者你把BOOT0拉高,不让从Flash启动。

网友:
在MSP430单片机上,如果用SBW模式的话,需要把复位端口上RC电路中的C去掉。

网友:
将BOOT0拉高、BOOT1拉低,再下载试试看。

网友:
谢谢上面大神们的指导,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