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R2F做主控之于DHT11

楼主:
 DHT11是单总线控制的,我设置如下:
static PIN_State  AM2120PinState;
static PIN_Handle AM2120PinHandle;
PIN_Config AM2120PinTable[] =
     Board_DIO22 |  PIN_GPIO_OUTPUT_DIS  | PIN_INPUT_EN  | PIN_PULLUP,
     PIN_TERMINATE
}

static void AM2120InputInitial(void)//设置端口为输入
{
     //设置为输入
     PIN_setConfig(AM2120PinHandle, PIN_BM_OUTPUT_MODE | PIN_BM_INPUT_MODE, Board_DIO22 | PIN_GPIO_OUTPUT_DIS  | PIN_INPUT_EN  | PIN_PULLUP);
}

static void AM2120OutputInitial(void)//设置端口为输出
{
     //设置为输出
     PIN_setConfig(AM2120PinHandle, PIN_BM_OUTPUT_MODE | PIN_BM_INPUT_MODE, Board_DIO22 | PIN_GPIO_OUTPUT_EN | PIN_GPIO_LOW | PIN_PUSHPULL | PIN_DRVSTR_MAX);
}

后续调试发现,io口一直处于高电平,下拉不起作用,下拉代码如下:
     AM2120OutputInitial();//设置端口为输出
     PIN_setOutputValue(AM2120PinHandle, Board_DIO22, 0);//DATA_PIN=0;
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下,具体代码见附件。(程序是5S启动一次
      if (events & SBP_TEST_EVT)
      {
        Util_startClock(&testClock);
         DHT11_Read_Humiture(sbDHT11_data); )

board_dht11.h

473 Bytes, 下载次数: 3

board_dht11.c

网友:
先看看硬件是不是焊接的不好啊。

网友:
到官网找一下参考编程例子
估计设置的问题

网友A:
这个就是正常的GPIO控制,和DHT11没关系,你参考楼上说的先试试官方的代码,控制个LED看看,弄明白怎么控制GPIO了再按照你的要求切换成上下拉,输出输入分别都试试看能否成功,都调通了再上DHT11,读不出数据再用示波器看时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正常的GPIO控制,和DHT11没关系,你参考楼上说的先试试官方的代码,控制个LED看看,弄明白怎么控制 ...

目前上拉,下拉,输入,输出已经解决了,到那时独处的数据都是0,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上拉,下拉,输入,输出已经解决了,到那时独处的数据都是0,不知道为什么

能一下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的波形是否和数据手册一致